接收机和APM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2-01):
我是用的华科尔dev10的接收机,连接APM 2.8
我发现泡泡的视频不同的地方讲的不一样,请问连接线需要做处理吗?
谢谢!

网友A:
啥意思。d10的接收和天地飞的不太一样

楼主:
连接线的问题,我发现有的视频用三根线,有的视频里面连接线被挑掉了。
我就不知道到时候我自己连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B:
我的只留一路三線負責供電給接收.其他的都只留一條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