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对电池使用影响这样大吗

楼主(2015-02-01):
昨晚把2块花牌3S2200MA的电池充满(1.1A电流充电2小时)。今天化雪0度,在室外平台飞四轴,装上电池还没有飞到二分钟,bb响了(3.6V报警)。换上第二块也一样。电压还有3.97V。求解。

网友:
锂电在低温下效果确实不好,建议电池先保温2小时

网友:
天气冷的时候电池是正常飞行的一半
也就是说是呼吸效应
属于正常的、电池做保温就恢复常态了

网友:
想了解一下.低溫的界線在哪裡.比如幾度以上或以下會有差

网友A:
楼主这电池在同机架同配置的条件下在原来天热的时候可以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池在同机架同配置的条件下在原来天热的时候可以飞几分钟?

天热时,大约能飞十分钟。

网友:
低温内阻增大几倍,压降当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