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改挂黑狗4,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2-01):
在网上看到有大神改装想自己动手,精灵2v+改挂黑狗4,求大神指导。。。

看看

看看

随手拍

随手拍

随手

随手

随手

随手

网友A:
1 联系那个人给钱改
2 继续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联系那个人给钱改
2 继续等

网友(2015-03-18):
要换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卖了再去买个h43d套装好了

网友B:
还是成都的模友,顶个

网友:
楼主能不能传用相机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成都的模友,顶个

可以加我们群哦 338657207

楼主:
很荣幸改好了,v+改狗4效果杠杠滴

网友C:
V+的数字图传真是鸡肋中的战斗机~~~~还改H4云台~~~~咋想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的数字图传真是鸡肋中的战斗机~~~~还改H4云台~~~~咋想的哦~~~

潜水多时  还是很多不解  V+改狗4不好  那怎么改好?V改狗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潜水多时  还是很多不解  V+改狗4不好  那怎么改好?V改狗4?

主要是DJI的这个数字图传很让人蛋疼菊紧。画质渣得啥细节都看不清,而且通信距离近,大概300米就不行了。一旦丢信号画面会停顿,这时你不一定会意识到已经丢信号了,这对飞行安全是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都只拿V+当近距离的教练机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DJI的这个数字图传很让人蛋疼菊紧。画质渣得啥细节都看不清,而且通信距离近,大概300米就不行了 ...

原来如此  那花点钱换一套好点的图传不就ok了?或者说  装狗4的有什么推荐 7-8k(不含狗4的价格)有什么推荐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  那花点钱换一套好点的图传不就ok了?或者说  装狗4的有什么推荐 7-8k(不含狗4的价格)有什么 ...

如果是装狗4,就算连上狗4的价格,7K也差不多够了。我们一般是买精灵2+H4云台+600mw图传+IOSDmini+银狗4。当然,这只是飞机部分。地面你至少还需要一个监视器(强烈推荐鹰眼的),要想飞爽至少再加三块电池吧,这些又是额外的3K开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装狗4,就算连上狗4的价格,7K也差不多够了。我们一般是买精灵2+H4云台+600mw图传+IOSDmini+银狗 ...

谢谢解答  那啥监视器用随便找个安卓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不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答  那啥监视器用随便找个安卓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不可以么?

不可以。

就好像你不可能用手机或者平板接机顶盒看电视一样。监视器是监视器,手机是手机,无法替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就好像你不可能用手机或者平板接机顶盒看电视一样。监视器是监视器,手机是手机,无法替代。 ...

大神? 请教下, 是否精灵系列改装 征程 图传, 必须要监视器?  不能用回归初始的 手机当图传显示屏吗?  您看看我选的这几个可对?  创兴科 5.8G  600功率     一套     还有哪些必要的配件需要买 ?     还有你可知道精灵3的   图传距离是多少?   能否达到1000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 请教下, 是否精灵系列改装 征程 图传, 必须要监视器?  不能用回归初始的 手机当图传显示屏吗? ...

我可不是大神,只是玩了两三年,还攒了点知识而已。

精灵2是不带图传的,只有V和V+才有数字图传。所以对于普通精灵来说,是“增加”图传,而不是“改装”图传。所以如果自己加装图传,就必须要有一个显示终端,普通的模拟图传就需要有监视器;如果是数字图传,一般就可以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了。不过数字图传要不就是通信距离近,要不就是价格高昂,所以除非你是土豪不差钱,不然一般都还是用普通的模拟图传,模拟图传就需要监视器来显示回传信号。

对于V和V+,自己改模拟图传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V和V+通常是用5.8G频率的遥控,2.4G的数字图传,而市面上的主流模拟图传是5.8G的。因此如果你要改模拟图传的话,记得最好选用1.2G的图传。当然你最好确认下你手头的V或者V+到底是5.8G的遥控还是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 请教下, 是否精灵系列改装 征程 图传, 必须要监视器?  不能用回归初始的 手机当图传显示屏吗? ...

精灵3的图传距离我无法预测,因为我也没见过。

不过据说精灵3用的数字图传跟悟用的一样,只是回传图像变成了720P的分辨率。就我们使用的悟的数字图传情况来说:

1,延迟问题比较严重,有半秒以上的画面延迟,而延迟问题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加上狗的AV输出也有延时,两者相加~~~~很要命了!

2,信号情况不理想,飞出三百米,画面卡顿的现象就比较明显了,尤其是副控。不过精灵3用720P的回传画面应该能缓解这个问题,因为信号传输带宽压力会大大减轻。

3,抗干扰能力堪忧,我们的悟在拍摄期间,如果飞手附近有人使用对讲机,就有很大几率造成录像中断。

网友F:
V+ 改装狗4的 正好在我附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