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怎么连模拟器?

楼主(2015-02-01):
刚买的X9D,各位大神谁知道怎么连模拟器啊,连接上一直提示打开发射机

网友A:
连不到 出给我吧 上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到 出给我吧 上futaba

连上了,可是发现摇杆回中后看通道数字一直跳,校准了也不行…有14sg,确实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了,可是发现摇杆回中后看通道数字一直跳,校准了也不行…有14sg,确实很好用

有你还入x9d。。。

网友:
要设置成从控才可以用教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