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鉑金电调

楼主(2015-02-01):
想將插头改成銲线版, 但发現底面都銲点应该銲那面

网友:
这种是属于两面的、你焊接的时候焊带线路的那边

网友:
我是哪面方便焊哪面,占坑学习

网友:
焊哪面都一样
电路板两面是通的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量,会发现两面都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