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一插上并充板就烧融接头,请大神们帮看看原因!

楼主(2015-02-01):
电池一插上并充板就烧融接头,请大神们帮看看原因!

如图,大家有碰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
肯定短路了 高温吧插头融化了

网友:
插错孔啦

网友:
用神马充电器?用多少安充电?

楼主:
经过专家鉴定,属于操作错误,连插错两个电池,就烧掉两个接头!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垃圾货来的丢了算了 保险竟然没有问题把插头都烧坏了!至今原因不明

网友:
我如果说是短路引起的 会不会太笼统了

网友:
严重短路。

网友:
又一次平衡头插反了,就这样了

网友:
我也碰到几次,烧坏的有并充板的平衡头也有电池的平衡头,可我没插错啊!

网友:
显然是短路……

网友:
应该是正负极搞错

网友:
电池压差太大

网友:
肯定是还没充电,第二节电池插上后烧的,应该是插反了,如果维修,你必须吧平衡线整体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