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图传发射和摄像头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2-01):
    收了套2手图传,发射用12v电,买的摄像头是5v的,分别用2个电源供电行不行??发射和摄像头的地线要接在一起吗??

懂的前辈请指教一下,感激不尽。。。。PS:已经交了次学费了,烧掉一个摄像头。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ypeid%26typeid%3D45
之前翻到这个帖子看到有人说摄像头负极要接图传负极,那是不是摄像头负极既要接低压电源的负极又要接图传负极???这样的话5V的负极不就和12V的负极连在一起了吗???

网友A:
你买的什摄像头 怎么是5v的 5v的话弄个降压模块连图传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什摄像头 怎么是5v的 5v的话弄个降压模块连图传电就好

谢谢前辈回答,图传要12V才工作。。。。摄像头接降压模块,信号线接图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什摄像头 怎么是5v的 5v的话弄个降压模块连图传电就好

好像他们说摄像头负极要接图传负极才行,就是不清楚摄像头负极接了图传电源负极后还接不接降压模块的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答,图传要12V才工作。。。。摄像头接降压模块,信号线接图传吗???

我的意思是你图传应该是单独用一块电池的吧 把图传和降压模块并联 然后就可以了 图传就还剩下两根线 接相机的视频和视频的地线就可以了 话说你到底是用的什么相机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需要共负极,也就是共地

网友:
谁和你说的

网友:
图传有五根线 两根电源你会接吧?还有三根 一根视频的地线 一根是视频 一根是12v输出

网友:
相机如果是5v是死活也不能接图传的12v线 会秒烧的

网友A:
然后只要把相机的视频接图传的视频 相机视频的地线接图传的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图传的视频信号一般是黄色的 红色的是12v黑色的是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他们说摄像头负极要接图传负极才行,就是不清楚摄像头负极接了图传电源负极后还接不接降压模块的负极 ...

降压模块的电源和图传并联在电池之后 降压模块输出的就是5v电了 直接就可以接相机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只要把相机的视频接图传的视频 相机视频的地线接图传的地线就可以了

摄像头视频接图传视频,摄像头地线接图传地线,那摄像头的正极接5V电源正极???就这样???
我用3s锂电给图传供电,一个5v的降压模块给摄像头供电,你的意思是只把5v降压模块输出的正极接摄像头正极然后摄像头的信号线和地线全接图传上?

网友A:
这样和你说吧 相机有三根线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相机 我的鹰眼是一根视频一根视频的地线 然后还有一个供电的插头 降压模块正负极接电池之后转出来的电源直接插入相机 供电搞定 之后就是相机视频接图传 地线接图传 切记 把图传的12v剪掉再来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和你说吧 相机有三根线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相机 我的鹰眼是一根视频一根视频的地线 然后还有一个供电的插 ...

这样么???

楼主:
那么摄像头的地线还接不接5v电源???说了半天我就这一个问题。。。就是摄像头地线要不要接5v电源负极。。。我都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摄像头的地线还接不接5v电源???说了半天我就这一个问题。。。就是摄像头地线要不要接5v电源负极。 ...

明确的告诉你 相机的地线不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 相机的地线不接5v

知道了。。。。多谢前辈,真是麻烦你了,还专门给我上图解释,真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需要共负极,也就是共地

多谢前辈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多谢前辈,真是麻烦你了,还专门给我上图解释,真心感谢!~~~~

算不上前辈 也不麻烦 大家都是交流的

网友(2020-02-11):
不行的,买图传发射端,一定要看好摄像头输出电压,5V 就买买5V 摄像头,中间不能加降压模块那种。
                                                                                    12V输出就买12V摄像头通知中间也不能加升压模块。
因为: 用亲身烧掉几个图传和摄像头告诉你
图传一般接12V ,里面一般带有降压或升压电路,GND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摄像头电压不一样,比如12V图传接口接5V 摄像头,立即烧。
图传输出是  5V给摄像头的,如果你要12V 摄像头,12V摄像头必须独立一个和电池供电,重点哦,12v摄像头电池与 图传电池必须是独立的,如果用原来的电池供电给图传和12V 摄像头,没有图传输错,图传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