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套 东方的asm98ac-h100 和ASD30A-A驱动求线接发

楼主(2015-02-01):
买了套 东方的asm98ac-h100 和ASD30A-A驱动,线头都个剪了的网上查不到详细的没根线头的定义。麻烦那位好心模友发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贴根剪断的残余线头。有颜色的互相对应。可能差不多。

网友B:
ASM98AC与ASD30A-A好像不完全匹配吧?98AC是对应220V驱动器,对应后缀“C”的电机,电机标称DC3.41V,1.1A;98AA是110V驱动器,对应后缀“A”的电机,电机标称DC1.89V 2.1A。有影响吗?
新手,外行,被5i毒翻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