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成功解决小机抽风问题

楼主(2015-02-01):
       困扰许久的飞行中突然猛向左打副翼的现象,貌似解决了,目前已小试四电,表示无鸭梨在此发个贴子庆祝一下

欲发个解决后的视频,求鼓励

网友A:
什么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小机?

977,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你呢?

mcpx

网友B:
977,你呢?

我的977也有过这种现象,现在更是飞不起来,一推油就打转,已经停飞多日,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也有过这种现象,现在更是飞不起来,一推油就打转,已经停飞多日,求指导

首先解决飞起来的问题
推油原地打转的原因:
1、检查尾机线路:插头松了?漆包线断了?焊锡掉了?
2、检查尾机:接头虚焊?尾机坏了?
3、检查尾浆:松?破?紧?
4、检查陀螺仪:拿手中给油晃动尾机可有反应变化?
你那个必定是以上四点之一!你搞了再说后面的事吧!“

网友C:
前两天起飞前后点头幅度等于1/3机身长度,左右晃动幅度5cm左右,煞是好看,用手旋转桨夹,有明显的一挡一挡的顿挫,换桨夹,轴承,横轴,橡胶圈,均无改善,最后换了旋套在主轴上的那个塑料件(中联?),解决了。不得其解。。。。

楼主:
整的精确、居然能看出晃动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起飞前后点头幅度等于1/3机身长度,左右晃动幅度5cm左右,煞是好看,用手旋转桨夹,有明显的一挡一挡 ...

整的精确、居然能看出晃动的距离,这个可能是卡太紧了吧!不过扭旋头都会_一卡一卡的,除非大齿取了

楼主:
晋级最后一贴发给自己!

网友:
首先解决飞起来的问题
推油原地打转的原因:
1、检查尾机线路:插头松了?漆包线断了?焊锡掉了?
2、检查尾机:接头虚焊?尾机坏了?
3、检查尾浆:松?破?紧?
4、检查陀螺仪:拿手中给油晃动尾机可有反应变化?
你那个必定是以上四点之一!你搞了再说后面的事吧!“

谢谢,这几天忙,天气也不好,过几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