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撞“牛”,损失惨重(已补充云台修复照片)

楼主(2015-02-01):
昨天风和日丽,看天就是个玩飞机的天气。
来不及占卜看黄历,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背起飞机就出门了。
来到我的专用飞场,简单进行起飞前检查,确认无问题,果断起飞。
大概1分钟左右,飞到我上次视频里面那个铜牛雕塑的位置,想着靠近些拍个特写。一没留神直接撞上去了,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飞机已经自由落体了。
掉地上时候是四脚朝天,电池直接飞出机身,所以炸鸡视频也木有的看,想看炸鸡就精彩瞬间的模友,对不住了。。。。。。。。。。。。。
总结炸鸡原因:自己粗心大意,靠的太近了,再加上精力不集中。
损失:主控外壳炸坏,图传外壳砸瘪,云台严重变形,主板上一个贴片开焊。目前看到的就这些损失,其他的损失等焊好贴片上电后才能知道。
啥也不说了,我先哭一会去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贴片要如何焊接?
我想用电烙铁把它整体加热,下面涂上焊锡膏,不知道电烙铁的温度会不会把这个贴片烧坏了?
请各位大大,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贴片要如何焊接?
我想用电烙铁把它整体加热,下面涂上焊锡膏,不知道电烙铁的温度会不会把 ...

烙铁直接加热左边,熔化后压下这个二极管,撤去烙铁,右边用少许锡丝补焊即可,操作之前用废板子试试手,记得拔了烙铁插头。

网友:
真是惨 还是反厂修吧

网友:
精灵炸鸡  牛逼 牛逼

网友B:
这种小原件还是返厂吧,被宰是必须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贴片要如何焊接?
我想用电烙铁把它整体加热,下面涂上焊锡膏,不知道电烙铁的温度会不会把 ...

热风枪,烙铁也行就是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直接加热左边,熔化后压下这个二极管,撤去烙铁,右边用少许锡丝补焊即可,操作之前用废板子试试手, ...

多谢哥们,按照你的方法已经焊好了。上电检测,除了指南针有问题,其它一切正常,炸鸡的时候没有伤到指南针,应该没有问题。
等修好云台全部组装之后校准一下再看看。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烙铁也行就是难度大

谢谢朋友,按照3楼的方法已经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原件还是返厂吧,被宰是必须的了!

坚决不返厂

网友:
恩恩,去二手论坛看看是否有模友也一样遭遇不幸的,或许你能捡到便宜!

网友:
楼主小心点!感学分享

网友:
机子很简单,根本就不需要返厂,以后都自己修

网友:
福建人民发来慰问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发来慰问的朋友,我已将你们的鼓励化成我修飞机的动力。
目前云台也基本修复了,昨天太晚没上电,今晚下班上电测试,到时再发结果。
飞机摔的时候是四脚朝天,云台在相机重力的作用下外壳严重变形,摔得是相当的严重。

这是修复后的样子,活糙了点,不过基本形状恢复了。

云台拆卸还算顺利,就是那个排线太蛋疼了,一定要小心,万一弄断要花好多银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发来慰问的朋友,我已将你们的鼓励化成我修飞机的动力。
目前云台也基本修复了,昨天太晚没上 ...

云台已上电检测,结果。。。。。。。。。。。。。。。。。。。。。。。。

杯具了,木有反应,手机连接中继可正常连接,但是木有相机画面,说明图传木有问题,有可能是云台电源断了,今天喝多了,先不搞了,改天。

网友:
我也搓掉一个头子接口, 把电路板焊点铜皮都扯起来了,  直接焊到贴片电阻上, 一丁点, 好难焊, 不过救活了, MD反DJI的换要收主板费, 还要扯一些这个电调坏,哪个电机坏的事出来, 随便也要坑我上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