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紧急求帮助!!(遥控器设置已经解决,不懂的来看看)

楼主(2015-02-01):
14.10的地面站,用的天7和天9。正常步奏配置飞控,直到SAVE,完事后设置遥控器,也很正常,但是不能解锁。
于是重新设置飞控,到了设置遥控器那一步,没反应了!!
卸载14.10下载13.06安装后,同样也是只能设置一次遥控器,不能解锁。
本人玩模型也很多年了,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全部线都用万用表测量过没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大家一定要注意,CC3D是多线程输入,所以要选择PWM,我就是看了接受是PPM模式,所以选择了PPM,导致遥控器设置无反应。
再一点:如果你在设置遥控器时,画圈圈没反应,那就换地面站版本吧,我就是从14.10-14.06-14.01一个个试。结果只有14.01能画圈圈通过。

现在的状态如图:
.

网友A:
手里拿的啥?拔了试试

网友:
顶楼上~我也想知道这个是啥~为什么我用的天7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拿的啥?拔了试试

降压模块 给飞控供电的

网友B:
飞控直接用电调供电就可以了把,不用降压模块的,别的就不懂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直接用电调供电就可以了把,不用降压模块的,别的就不懂了,帮顶

这款电调没有BEC

网友:
我设置是alwaysarmed然后把熄火开关弄好就行了,跟直机一样,失控拨熄火不会飞丢,防止伤人。

网友:
失控拨熄火?

楼主:
还是不行 啥办法都试了
INPUT 还是黄色

网友C:
地面站已经提示了遥控输入错误,系统处在失效安全模式;一个或多个辅助通道数据通讯失效。
再仔细检查或设置一次,14.10固件没问题的,设完后再检查一下解锁参数是否正常,SAVE后拔下USB线试试(为了安全桨最好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已经提示了遥控输入错误,系统处在失效安全模式;一个或多个辅助通道数据通讯失效。
再仔细检查或设 ...

已经反复设置了N次都是这样··你加我QQ5103874,谢谢

网友:
如果全部设置走完的时候,要取下USB插头,机子上电才能解锁的

网友A:
5通道3段开关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通道3段开关设置正确了吗?

全都正确设置了

网友:
不能解锁的主要原因就是校准遥控器,和解锁方式

网友:
33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D:
同楼主,在14.06和14.10下遥控向导过不了,到了摇杆归中的下一步就没反应了
然后解锁不了,现在只能用14.01

网友:
天控未用過,但我的devo 10要在未設定混控才可設置正常,不知道其他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楼主,在14.06和14.10下遥控向导过不了,到了摇杆归中的下一步就没反应了
然后解锁不了,现在只能用14.0 ...

可以解锁,1用向导先调好电调;2进遥控器设置,是右手还是左油选好,一定要通过并测试遥控杆方向是否正确,CC3D6根线要接好遥控器接收端,调好SAVE,断电再上电ok,断电要同时也断USB!

网友:
难道天控的原因?

网友:
天7,略过

网友E:
我也天7控 一次设置成功 14.10版本 全默认参数 很稳

网友F:
我这好几个飞控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天7控 一次设置成功 14.10版本 全默认参数 很稳

一样,

网友:
我一句话就解决你的问题,飞行模式界面,把油门设置成手动或者巡航,完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调试都正常,就是到了解锁的时候没反应,只能选无锁方式倒是可以,不过太危险,所以就反复设置最后发现你设置完以后是不好用的没关系,断开连接直接上电试试,我设的方向右解锁,一般要等到五六秒钟的样子就能解锁了,试试看,肯定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大家一定要注意,CC3D是多线程输入,所以要选择PWM,我就是看了接受是PPM模式,所以选择了PPM,导致遥控器设置无反应。
再一点:如果你在设置遥控器时,画圈圈没反应,那就换地面站版本吧,我就是从14.10-14.06-14.01一个个试。结果只有14.01能画圈圈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好几个飞控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1楼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1楼有说明

感谢提醒,明天试试

网友:
你确定你不是新手?
遥控是不是ppm对于飞控而言其实只是看你的接收机输出的是什么....
ppm或者sbus信号输出全部都是只有3根线的...
你一个一个通道对插的,当然是pwm信号....
控上设置ppm是指ppm信号输出给接收,然后接收解析ppm信号,输出pwm信号,或者你看看你的接收是不是可以输出ppm信号,这样就接收和cc3d之间只需要一组(接地,5v,信号)线就有所有的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