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经常性发出巨响,像卡了一下,我推测是接触不良,朋友们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2015-02-01):
视频不太清晰,大家听声音就可以了,(这个故障出现在43秒)
(这个故障出现在10秒和1分22秒)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发出智慧的光芒吧

网友A:
大哥,无刷马达不要空转,,会烧掉的, 你这个设置一下电调,你看看你电机一卡,是不是你降低油门的时候卡的
如果是降低油门就卡,证明你开启了刹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无刷马达不要空转,,会烧掉的, 你这个设置一下电调,你看看你电机一卡,是不是你降低油门的时候卡 ...

多谢 提醒,我不知道电机不能空转的道理,不过测试的时候装着螺旋桨不安全吧。电调买来就没设置过,不会有刹车模式的,刹车模式是什么作用啊,百度不到。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啊!

可否说的明白些,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呀?是刹车模式?我看了说明书,其中一条过负载保护,挺符合情况的,它说负载急剧增大的原因通常是马达堵转,再帮我分析分析吧,我新手,很多不知道。

网友C:
你试试装了桨还会这样吗?

楼主:
会啊,第1个视频就是装着桨的。就是这个问题让我把装好的冲浪者从顶部给切了,打算问题解决了胶水胶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装了桨还会这样吗?

会啊,第1个视频就是装着桨的。就是这个问题让我把装好的冲浪者从顶部给切了,打算问题解决了胶水胶回去

网友:
转子拿出来看看是不是里面卡了沙子

网友D:
接触不良 缺相了   你重新焊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提醒,我不知道电机不能空转的道理,不过测试的时候装着螺旋桨不安全吧。电调买来就没设置过,不会 ...

不知道你是什么电调,你可以上网搜搜看,照着设置就行了,你这个幸亏是滑翔机,,要是直升机估计这一下就成炸DA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不良 缺相了   你重新焊接下

我也觉的是接触不良,可是我新手,这是我买的第一架飞机,不会焊接,也不知道是哪个香蕉头出了问题,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的是接触不良,可是我新手,这是我买的第一架飞机,不会焊接,也不知道是哪个香蕉头出了问题,怎么 ...

三个接头,接触不良的会热一些.

网友:
这种是接触不良缺相吧。。。如果是大电机,就是进角不对,小飞机应该没这种问题。另外XXD的电机会莫名其妙的尖叫,那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