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暴力的飞行 选好盈还是中特威更好?

楼主(2015-02-01):
我用的是中特威sbec的, sbec和好赢的ubec有什么差别?还有bec又是什么,飞固定翼选哪个都差不多吧?

谢谢!

网友A:
这两种若都是正品应该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若都是正品应该都不错!

淘宝上看到 45A上下的电调,这两个品牌的价格有点参差不齐 有的差的有点多啊, 不知道这玩意 假货多不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到 45A上下的电调,这两个品牌的价格有点参差不齐 有的差的有点多啊, 不知道这玩意 假货多不多 ...

说实话!这玩意假货实在不少,相比而言,中特威假货少些。

楼主:
哦,那我得慎重了。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中特威A系列 是螳螂系列吧?   4900kv、300W、最大电流28A ,55涵道用(很猛),用的11.1V 1600毫 ...

最贵的就是A系了,叫壁虎还是螳螂什么的。 电调越大,自然越好,电阻损耗什么的,忽视就成。就是价格和重量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玩意假货实在不少,相比而言,中特威假货少些。

哦,那我得慎重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得慎重了。 多谢!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贵的就是A系了,叫壁虎还是螳螂什么的。 电调越大,自然越好,电阻损耗什么的,忽视就成。就是价格和重 ...

嗯,之前问过飞行披萨的竞速机论坛群主,他说过 80A也不是100A的电调 那就一劳永逸了。。。  我是来确定下的,多谢了兄弟!!

网友C:
大电调重,如果你不介意这些重量,不介意这些钱,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调重,如果你不介意这些重量,不介意这些钱,也可以

我就是在确定下。多谢您的解答!!

网友:
好硬铂金系列

楼主:
谢谢! 为什么是好盈? 听说好盈的耐用 中特威的线性,,, 再次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为什么是好盈? 听说好盈的耐用 中特威的线性,,, 再次请教:!

个人认为好硬品质过关,大电流高电压长时间工作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好硬品质过关,大电流高电压长时间工作没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