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552折叠桨松紧程度

楼主(2015-02-01):
六轴用的是大缰1552一折叠桨,纠结松紧度。将桨侧放,两片桨叶轻微下落?还是下垂90度?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只要不鬆到太誇張影響不大!轉動時都會變水平
離心力關係

网友:
太紧了震动大,太松了不安全……

网友: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A:
要刚好卡紧到,抓紧根部上下掰起来没有虚位。最好用高强度螺丝胶固定。

脑残的折叠桨,本来非常好动平衡的电机,装这东西跟个xxd没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刚好卡紧到,抓紧根部上下掰起来没有虚位。最好用高强度螺丝胶固定。

脑残的折叠桨,本来非常好动平衡 ...

折叠桨 有那么烂吗?那大疆的干嘛用折叠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刚好卡紧到,抓紧根部上下掰起来没有虚位。最好用高强度螺丝胶固定。

脑残的折叠桨,本来非常好动平衡 ...

配平一下还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配平一下还好吧

不是配平的问题,是旋转无法产生足够大的离心力让叶片甩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配平的问题,是旋转无法产生足够大的离心力让叶片甩正

这个不会吧,有什么验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吧,有什么验证吗?

转一个没见过不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一个没见过不抖的

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如果两个叶片角度在旋转时候保持对称,自然不会抖,显而易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叶片角度在旋转时候保持对称,自然不会抖,显而易见

配平一下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配平一下不行吗?

叶片是模具压出来的,本来就是平的,是安装角无法固定所以不平衡,所以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叶片是模具压出来的,本来就是平的,是安装角无法固定所以不平衡,所以不行

配平是说配平重量,你到底懂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配平是说配平重量,你到底懂不懂?

请问用注塑方式生产出来的叶片重量差异会有多大,需要配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注塑方式生产出来的叶片重量差异会有多大,需要配平?

你的意思是这个重量误差可以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这个重量误差可以忽略了?

等弄个珠宝称量一下,dji的制造工艺看起来没问题,主要是安装方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弄个珠宝称量一下,dji的制造工艺看起来没问题,主要是安装方式问题。。

那基本上无解了……这个松紧比较难掌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基本上无解了……这个松紧比较难掌握

高强度螺丝胶,最好是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强度螺丝胶,最好是换电机。。

哎……一入大疆深似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刚好卡紧到,抓紧根部上下掰起来没有虚位。最好用高强度螺丝胶固定。

脑残的折叠桨,本来非常好动平衡 ...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每次飞心里没底

网友:
弄个精密点的秤称一下,中的那边稍微打磨一下,重量差得多的话是会震一点,但是磨了之后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