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个视频纪念一下第一次FPV

楼主(2015-02-01):
FPV飞着就是爽,由于第一次飞FPV,怕飞丢了,就找妹妹帮忙看着飞机
技术还是那么渣,还要慢慢练
请教一下飞CC3D的大神们,高度控制怎么练习呀,目视飞行的时候还好,一上FPV就看不到高低了,不知不觉就起来了,还有就是看着屏幕完全没有距离感,这个要怎么练习呀
求各位穿越大神多多指教呀

网友A:
恭喜了,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转换得需要点时间勤加练习以适应,先大场地飞,然后逐步减低高度,细细品味高度、速度及油门大小,然后多参照周围参照物,同时以自己为主要参照物,慢慢的你就能掌握了,之后你就会爱上这种视角,最后就是练穿越及定点降落,当你能低空贴地高速爽飞及穿越了更有感觉,而且刚才我发现这东西晚上也一样飞,黑天时眼睛看不清了但通过摄像头依然能看到清晰的黑白图像!要是你以前常玩第一人称飞行游戏比如微软模拟飞行还能入门更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转换得需要点时间勤加练习以适应,先大场地飞,然后逐步减低高度,细细品味高 ...

多谢了,感觉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好飞些,能分得清航向,就是距离感不强,心里没谱
这两天先随便飞着爽爽,然后再慢慢练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感觉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好飞些,能分得清航向,就是距离感不强,心里没谱
这两天先随便 ...

不客气,不少人和你相反,认为第三人称好飞,第一人称难飞,其实还是第一人称好飞,不存在着对头、对左和右和对尾的方向转换,只有对尾。继续练,不要急,很快就能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不少人和你相反,认为第三人称好飞,第一人称难飞,其实还是第一人称好飞,不存在着对头、对左和 ...

可能是我以前玩的第一视角游戏比较多吧感觉和飞着个有点类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以前玩的第一视角游戏比较多吧感觉和飞着个有点类似

恩,那就对了,真有关系的,尤其是玩过第一人称飞行游戏的人更是,比如我强烈推荐玩的微软模拟飞行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那就对了,真有关系的,尤其是玩过第一人称飞行游戏的人更是,比如我强烈推荐玩的微软模拟飞行10{:1_ ...

嗯,我去搜搜这款游戏
我看你的视频了,你练这个多久了呀,感觉飞的比我靠谱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去搜搜这款游戏
我看你的视频了,你练这个多久了呀,感觉飞的比我靠谱多了

恩,我是每周6周日每天飞一次,一次12块电池,这周是第9次练第一人称飞行了,想当初第一次练第一人称飞行时看着屏幕心里是真没底儿,逐步练习,建立信心,现在已经换成带眼镜全程起飞、飞行及定点降落了,感觉最爽的是帖地快速飞行,最难的是定点温柔降落

网友B:
穿啊,你这直上直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是每周6周日每天飞一次,一次12块电池,这周是第9次练第一人称飞行了,第一次练第一人称飞行时看着 ...

看来我还是要多练练呀,现在降落还是飞近了之后看着飞机慢慢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啊,你这直上直下的

嘿嘿,我还是新手,刚上FPV,距离感不强,不敢穿

网友B:
试着飞一定高度,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要多练练呀,现在降落还是飞近了之后看着飞机慢慢降落的

恩,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做的,看屏幕还行,但带FPV眼镜,而且还是摘掉了我平时用的镜子后带上的,也不能在这点时间内拿掉FPV眼镜再带上自己平时用的镜子,刚开始得用手把FPV眼镜往下带一下,用余光艰难的找着飞机用第三人称方式降落,后来改了,不这么麻烦,直接就有FPV式的降落吧,这样练了几下就上道了,不过本人得离降落点远些,以防碰到自己,这种方式降落比第三人称能暴力一小点,也正在找感觉练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飞一定高度,飞

嗯,下一步就开始练习高度控制了,下午去找棵树对着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下一步就开始练习高度控制了,下午去找棵树对着练

初期可以找个柱子或树等参照物,然后可以离开一定距离头对自己保持住,这样练下去很快就能找到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转换得需要点时间勤加练习以适应,先大场地飞,然后逐步减低高度,细细品味高 ...

也正在练习中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期可以找个柱子或树等参照物,然后可以离开一定距离头对自己保持住,这样练下去很快就能找到感觉了。

下午出去飞,没找来合适的参照物,就随便飞飞
结果发现只要JJ往前飞,高度还是挺好控制的,只是在转弯的时候有些掉高,还因此炸了好几次,炸断了桨倒是没关系,JJ栽麦地里差一点就找不到了

网友C:
  ......“楼主今天穿了!”看场地,感觉好像是上次那个差点穿到裤裆的那个楼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今天穿了!”看场地,感觉好像是上次那个差点穿到裤裆的那个楼主吧?

正是在下,刚上FPV,还在慢慢练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在下,刚上FPV,还在慢慢练习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出去飞,没找来合适的参照物,就随便飞飞
结果发现只要JJ往前飞,高度还是挺好控制的,只是在转弯的 ...

恩,对,就是这样,飞起来比悬停更稳,在转弯时偏转、方向加适当补油门就可以很顺滑的过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对,就是这样,飞起来比悬停更稳,在转弯时偏转、方向加适当补油门就可以很顺滑的过弯。

请教一下转弯半径比较大应该怎么调参数?
感度都用的默认的,Attitude 55,Rate和Rate Yaw都是220
PID我稍微懂一点,这个感度都影响那些东西呀
再次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转弯半径比较大应该怎么调参数?
感度都用的默认的,Attitude 55,Rate和Rate Yaw都是220
PID我 ...

我也都按默认参数来的就飞得很舒服了,除了YAW改为-90度为了U口冲侧面好接线;
感度顾名思义就是针对操纵飞机反应速度快慢和程度的,attitude为自稳模式感度就比较低,这样你的操纵对飞机的影响就小,而RATE是手动及RATE YAW手动方向数值就大,说明你的操作对飞机姿态影响大。而PID在CC3D里我理解就是对三种飞行模式的参数进行设置和组合,进而产生三种或多于三种的飞行模式组合。具体参看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775&highlight=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