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的GPS天线里面有电池吗?多长时间更换?

楼主(2015-02-01):
我有一个第一代的NAZA飞控,听说GPS里面有
电池
,如果有的话需要更换吗,用多长时间更换?

网友A:
有電池!因該跟電腦差不多吧!3年

网友B:
真有电池吗?NAZA V2也有电池吗?大疆的说明书好像没有提到这个!

网友C:
没有提到这个 就是没有。

网友D: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電池!因該跟電腦差不多吧!3年
谢谢!

楼主:
大疆的人都哪去了,也不给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