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请教

楼主(2015-02-01):
大家用PL8充电器一般用多大电流冲10000-16000的电池?第一次用。谢谢。

网友:
从1C开始逐渐增加,虽然电池标的都是可以承受5C,但是建议不要超过30A,10000的电池1C就是10A5C就是50A,一般用20~25A充电。。。火牛和充电器都属于半负载,安全第一

网友:
受用贴,学习了以后用

网友:
大容量的电池,快充快用,充电电流太大对电池也不好

楼主:
从1C开始逐渐增加,虽然电池标的都是可以承受5C,但是建议不要超过30A,10000的电池1C就是10A5C就是50A,一般用20~25A充电。。。火牛和充电器都属于半负载,安全第一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