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全状态试飞,请围观

楼主(2015-02-01):
14年十一后组装的,因为家里有小孩时间不自由,一直断断续续的试飞,今天终于全状态试飞先说配置:S500机架(脚架换T型碳管支架),朗宇3108 kv720+1147桨,铂金30A,APM2.8+6H,两轴狗台(300多的那种)+山狗,花牌3S 5200,全重1850g
北 京今天白天温度0度左右,电池满电只够飞5分多就降到3.8v,看电压下降太快不敢恋战,切自稳赶紧降落。因为电压下降比较厉害,油门控制不好落地较重,还炸了两根桨
请问各位魔友,这个温度悬停时间正常吗?
上振动曲线,基本AccX、AccY在-3~+3,AccZ在-5~-15之间,目前用的是十来块钱一对的乾丰1147碳尼桨,动平衡必然不行,下次换好桨试试

网友A:
换ATG加强型,乾丰的桨平衡不怎么好,还有我觉得你的桨选小了,试试1238

网友B:
kv720  确实可以上大一点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720  确实可以上大一点的桨了

S500机架最大就能上12寸桨,已经买了1255的碳桨,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ATG加强型,乾丰的桨平衡不怎么好,还有我觉得你的桨选小了,试试1238

谢谢,买了一对碳桨,1255

网友:
低温大电流降压会很快,实际放出电量应该不足一半

网友C:
S500轴距建议用10寸到11寸桨,不然飞机抖动厉害,因为桨之间隔的太近气流干扰,还会影响到云台,本人亲自测试过,在原来六轴上拆下来的同电机同桨同飞控云台12寸桨 换在四轴S500上面怎么调都会抖动,悬停不抖,高速飞行的时候画面抖的不能看,六轴就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500轴距建议用10寸到11寸桨,不然飞机抖动厉害,因为桨之间隔的太近气流干扰,还会影响到云台,本人亲自测 ...

3108 kv720效率最高应该是12寸桨,如果用10寸效率太低,根结还是在架子太小了,听无数人说450级别就没高效的

网友D:
我之前的S500  也是用的3108   720KV   上的1365的桨  可以飞20-25多分钟。不能再大了 ,桨尖还有1.8CM的距离。

网友E:
你的震动只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的S500  也是用的3108   720KV   上的1365的桨  可以飞20-25多分钟。不能再大了 ,桨尖还有1.8CM的距 ...

13寸确实太大了

网友F:
靠,和本人选择的机架和桨叶大小一样,今早测试飞行,震动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108 kv720效率最高应该是12寸桨,如果用10寸效率太低,根结还是在架子太小了,听无数人说450级别就没高 ...

我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换电机电池,上10寸或11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和本人选择的机架和桨叶大小一样,今早测试飞行,震动很大

振动跟桨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震动只略大....

爵爷也来围观了,窃喜
我先换个桨试试,求推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爵爷也来围观了,窃喜
我先换个桨试试,求推荐

额...窃喜啥...小心一会被围观..那啥..我的是4822 kv690 用4s电池  桨是1238 APC正品..还有1255的三孔碳浆 飞控是魔术贴粘固定...桨全部未作平衡..震动值很小..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窃喜啥...小心一会被围观..那啥..我的是4822 kv690 用4s电池  桨是1238 APC正品..还有1255的三孔碳 ...

谢谢了,回去试试

楼主:
换了个12寸碳桨,果然振动小多了,悬停时XY轴维持在-2~+2之间,Z轴也基本在-8~-12之间,看来减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换好桨,没有之一

网友G:
干风的桨太脆了,换atg12寸

网友:
这重量应该能有13分钟左右续航
我六轴3s5000 2kg,9分半

网友:
s500正好上12寸,你应该换4s

网友G:
4s5000,2000左右,能有15m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4s5000,2000左右,能有15min+

主要是考虑4S的总体效率不如3S高,2块4S和3块3S的总续航时间差不多,当然4S的动力要更充沛,尤其是大风天更要命的问题是4S还要单独配个12v稳压,图传、云台才能正常用,而机架螺丝都拧死了,已经没法重新布线了

网友G:
12v稳压我3s也加了,要不图传全是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v稳压我3s也加了,要不图传全是波纹

图传波纹好像是电调BEC干扰

网友:
打酱油回帖拿分走人

网友:
换一个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风的桨太脆了,换atg12寸

今天刚刚收到ATG12寸增厚型,据说靠人力无法折断,改天试试

楼主:
已经入手daya550,先用S500架子熟悉APM,等玩明白了再把设备挪到daya上

网友G:
我说的是s550六轴的那个架子,小s8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s550六轴的那个架子,小s800

你说的这个架子太小了,好像只能上10寸桨吧

网友H:
小白  问话, 这个图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白  问话, 这个图是什么????

IMU的振动曲线,用来评价机架整体振动情况
具体可以看wiki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网友I:
LZ你的脚架能否给个链接,我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你的脚架能否给个链接,我都找不到

某宝搜“t型 脚架 多轴”,88元的哪个,比S500自带脚架好看,不容易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买了一对碳桨,1255

这个机架我有,最大建议1147好了,1238我用过,桨靠太近,相互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MU的振动曲线,用来评价机架整体振动情况
具体可以看wiki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 ...

这个是APM 飞控的调参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某宝搜“t型 脚架 多轴”,88元的哪个,比S500自带脚架好看,不容易翻

这个脚架你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我看了下螺丝孔都不对,难道要自己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脚架你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我看了下螺丝孔都不对,难道要自己打孔?

没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共同进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以为直接能用呢,看来还是要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为直接能用呢,看来还是要打孔了

原装的架子偏软,落地稍微重点就弹跳,名副其实的毁桨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