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电动螺丝刀做启动器,求推荐

楼主(2015-02-01):
50级油直,现在用的瑞集启动器太重了,想买个电动的螺丝刀,看到有7.2v的大约1kg,还有3.6v的才300g。

7.2v的这种启动机器应该没问题,不知道3.6v小的能不能启动

网友A:
BOSCH那个不要想了,定速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SCH那个不要想了,定速的,很慢

谢谢提醒,看来买7.2v的那个了

网友:
恩,BOSCH的那个我有一个,为了加大扭矩,设计的挺慢的。大概每分钟3000多转。

网友:
大叔,用手电钻做启动器也不便宜啊,你可以上某宝上搜索关键词,得伟DEWALT、米沃奇MILWAUKEE等进口电动工具,就算洋垃圾也有要700多一套22.2V的,不比你买新的启动器便宜哦

网友:
还是买个亚拓的把即轻便又好用

网友:
嗯,推荐亚拓

电动螺丝刀的话你有能掐上去的单向杆么。。

网友:
买个12V的好一点,TB上卖的最多的了,3.6V的太慢了不管用。

网友:
++

这贴一定要顶。专业顶贴。

网友:
这个200多也要。。。 还不如买个 台湾瑞集 还是 恒集的  120级的   130一个  我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