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终于敢用眼镜飞了 《给250装上了96650 摄像带AV输出一体 效果不错》

楼主(2015-02-02):
96650方案的行车记录仪 带av输出的 今天给装在250上了 开始还担心有果冻 测试下来效果很好

家门口的停车场飞场  是体育中心的地下车场 还没开放 常年无人 爽

电池2200的

停车场练习

夜间测试效果

设备接线图

2.5号先边盯屏幕边看真机飞三块电,接着完全盯屏幕飞两块电,最后完全用视频眼镜飞两块电,已经上道了,视频是最后一块电池的视频,请指教

网友A:
楼主录像时的AV输出有多少延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录像时的AV输出有多少延时呀

基本上感觉不出来 有空测试下

网友B:
往前喽啊,兄弟,这磨好的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前喽啊,兄弟,这磨好的场子

刚上fpv 练习中 只会对尾飞 今天只是测试下96650的效果 接下去苦练神功

网友:
夜间拍摄应该要带夜视效果的才好,总体看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除了不能飞高其他都不错啊。。。。。。。停车场不错的选择

网友C:
2200的电池怎么那么小?
停车场好赞不过炸地上比草地雪地损失可大多了

网友:
你这2200,都赶上我的1300了

网友D:
什么牌子的行车记录仪啊

网友:
场地不错,尽情穿了

网友:
LZ不敢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的电池怎么那么小?
停车场好赞不过炸地上比草地雪地损失可大多了

2200一般多重啊?我这电池自己买电芯组的,电芯是2100-2180,35C,重量是170g左右。bb响3.6v,悬停时间大概8分钟。昨天又到手了三块老虎2200,单个230g,尺寸有点大,得把图传后移点才能装。

楼主:
不敢 还在适应fpv中 对尾飞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行车记录仪啊

BL-EYE   259包邮

网友D:
引用 楼主:
BL-EYE   259包邮

某宝怎么收不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怎么收不着啊

查96650即可,带实时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怎么收不着啊

一定要买这种哦,还有一种两个灯的我买了没有去OSD固件,蛋疼

网友:
看看新手飞的!

网友:
你这场地羡慕的我一地口水,键盘都短路了。。。。。。*&……%¥#@!

网友E:
停车场练习的话,图传效果应该会差很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00一般多重啊?我这电池自己买电芯组的,电芯是2100-2180,35C,重量是170g左右。bb响3.6v,悬停时间大 ...

好牛的电池,35c还能那么小,哪买的电芯我也整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车场练习的话,图传效果应该会差很多吧

不会啊 效果很好 我用的平板天线 四周都是墙 能反射 应该说有加强作用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牛的电池,35c还能那么小,哪买的电芯我也整点试试

我自己都还想再屯点货 结果下单后说没货了 要等年后 一冲动上了老虎 三块包邮135  真叫个重啊 不过做工不错 那线粗的 留着飞450吧

网友:
恩,这款确实很超值,以前就有不少人推荐这个了,楼主再测试一下AV输出同时录像延时如何,因为快速穿越时有点延时就不能忽视了,慢速或悬停时还不是问题。

网友:
手头两种2200分别171克好182克。好的电芯足容足c还轻。

网友:
这场地可不错,我家楼下的地下车库全是水泥地,很多灰,不象你这个这么豪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fpv 练习中 只会对尾飞 今天只是测试下96650的效果 接下去苦练神功

对尾飞就可以了~我也只会这样 但是穿越 已经暴力穿了~~

网友F:
请问你的视频输出怎么接线?线序怎样的?能否给个图片

网友G:
楼主FPV不是一直看前面吗,跟对尾一样啊

网友G:
还有,楼主把镜头改了方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楼主把镜头改了方向了吧?

对的 接下去准备改个装法 省的上传还得用软件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FPV不是一直看前面吗,跟对尾一样啊

高度控制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视频输出怎么接线?线序怎样的?能否给个图片

一楼已更新接线图 你买个7805就好了 我开始的时候接在CC3D上发现有个电调很烫 就另外加个7805供电  或者你用BEC也行

网友:
这个行车记录仪摄像效果不错嘛

网友:
这场地太好了

网友H:
新人想请教楼主高度怎么控制呀,在室内高度如何控制的这么好,第二个视频高度也挺好的,不会是上下动,这是怎么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人想请教楼主高度怎么控制呀,在室内高度如何控制的这么好,第二个视频高度也挺好的,不会是上下动,这是 ...

目视的  很容易 看屏幕控制高度 还没练好 努力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视的  很容易 看屏幕控制高度 还没练好 努力中

楼主设置油门曲线吗?我怎恩吗感觉高度非常不好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