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如此诡异问题,实在没法,出来求助

楼主(2015-02-02):
怎么我老出诡异问题,刚买的APM2.8
接锁后,推油门推到某一位置再推油门就不往上加了,打其它通道推起来是会有反应的(转速变化)
校准油门行程后,推油门可以控制了,其它通道打了却没反应(转速不变),
重刷固件就更离奇了,有几个
电机
就接锁不转了,推油门也是,剩下的电机就可以转
这是什么情况,满头雾水都不知道怎么办,原来用APM2。6都好好的

网友A:
试着 再重新同步校准4个电机电调行程、校准apm的加速计(6面),再 看看是否在定高的档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机最大输出小了,默认是1000(100%)

楼主:
果然便宜没好货,APM2.6我是买的最贵也是销量最多的那家,APM2.8是拆机件拼的(全新件成本都快200了,不用攒钱嘛,肯定是拆机件),加速度计是坏的

网友C:
便宜没好货--我上次買的也有問題.發回給賣家加上來回郵資..不會比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