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地面站卡在这个界面

楼主(2015-02-02):
飞控连接地面站总是卡在这,刷了一次bootloader仍然没有解决,怀疑是某个传感器坏了,请各位大神过目

网友:
bootloader成功后,写固件也正常吗?
每次都卡这里是有问题了。。

网友:
地面站是用数传连的还是usb连的?

网友:
我手上有顆 APM 也是這樣,單純用 USB 連電腦,上 MP 就卡在同一個地方
想試著重刷固件也不行,到一半還沒刷就被踢出來了...

网友:
我的也是,发回卖家了

网友:
bootloader 不要刷太多次.我前一塊板子就被賣家誤認為刷寫多次而導致晶片刷寫過度壞掉.可是我一次也沒刷

有問題直接發返賣家(如果是新買的)

网友:
我的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出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给我试试

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多少

50包邮,研究好了再告诉你,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