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双路充电器使用情况和心得讨论。

楼主(2015-02-02):
现想入手308
充电器
有哪位大侠用过这台充电器的发表下个人使用的心得体会。

网友A:
测电池内阻经常不准,别的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电池内阻经常不准,别的都好
内阻会因电池的电压不同而产生变化的,,,一般电池充电充满时显示的那个内阻比较准确!!!!

楼主:
嗯,除了这些呢,你们都配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C:
用了一年多了,稳定。没有带去外场,最近搞了个电包准备带外场使用。家里充450,X3的电池用的12V 30A 开关电源。有点不好就是每次软件升级连个说明都没有。不知道更新了什么。

网友D(2015-06-22):
这充电器可以双路全功率充一块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