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有反扭吗?

楼主(2015-02-02):
最近飞50涵道,快而刺激。飞螺旋桨的都知道,飞机会有反扭力。请问涵道机是不是也会有反扭?只不过是因为风扇小,反扭效果也小。因为50涵道飞机比较小,所以还是能感觉到飞机在空中会向左转的,涵道风扇从后向前看是向右转的。因为我已经微调过副翼,副翼右上左下。估计飞机大了会好一些。或者双涵道电机是左右转就没有反扭了。

网友:
应该有点反扭,如果一个顺时针转,一个逆时针转且转速差不多反扭就基本消失。和直机共桨一样。

网友:
有反扭的,但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有,不过涵道机普遍速度不慢,反扭效果很小

网友:
启动,和猛给油门的瞬间有明显的反扭,保持油门和平缓给油反扭很微弱

网友:
会有一丁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后推机,8寸桨,我都不考虑反扭

网友:
应该有点反扭

网友:
这个平时倒真还没注意,我想会有一点,可以忽然不计吧?

网友:
反扭,在车模型上轴传动效应。。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A:
本身反扭就小,加上速度上去后在空气动力的作用下,更是被抵消的很难感觉到了…LZ不是多虑了就是感觉特别敏锐的吧=.=螺旋桨机有时候都懒得弄右拉角,手钝飞起来没特别明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反扭就小,加上速度上去后在空气动力的作用下,更是被抵消的很难感觉到了…LZ不是多虑了就是感觉特别敏 ...

不是多虑,因为已经微调副翼为右高左低,但飞机直飞时还是有点向左转。

网友:
绝对有,油门到副翼混控

网友:
大油门会有一点反扭的

网友:
楼上几个魔友说的不错 50涵道在手抛起飞的时候油门最大 速度较小 因此反扭影响最大 注意补舵 飞起来以后影响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