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 1“悟”的LOG模式试拍尼泊尔

楼主(2015-02-02):
LOG模式是大疆“悟”—Inspire 1提供的新拍摄模式,我们来到雪山畔纯洁安静的国度——尼泊尔,测试一下这个为后期处理而设的拍摄模式。

本次测试采用APP中色彩模式的LOG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转换小工具,能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码流,完美支持Adobe Premiere和Apple FinalCut Pro系列软件,给用户更多的后期调节能力。这一切都源于LOG模式下能记录场景更多明暗细节。
试拍前,先在iPad的app中选取LOG模式,LOG模式位于色彩菜单下:

LOG模式能使视频素材质量大幅度提高,该模式下拍摄的视频,将会比普通模式视频具有更高的动态范围,保留场景更多的信息和细节,可以给后期调色提供更多的空间。先看看小“悟”在LOG模式下拍摄的样片截图:

视频中阴影区域的细节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相对于普通模式的视频素材,LOG模式下拍摄的视频色调偏灰暗,颜色比较“素”,不够鲜艳丰富,相比较而言视觉效果并不好,这其实是正常现象,正是LOG模式的偏灰白色的颜色配置赋予了视频出色的灵活性,给后期调色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在对LOG模式的视频素材进行后期处理之前,首先要对其进行颜色校正,这里提供一个PC端的转换工具 Color Correction Tool,实现颜色的一键校正。注意,颜色矫正是比较慢的,在我的i7电脑上每秒钟只有5帧。

校色工具的Profile选项支持ProRes编码器的4种不同的配置,主要区别在于码率。码率从低到高依次为“proxy”、“LT”、“SD”和“HQ”,在大多数情况下,码率最低(350mbps)的Proxy配置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了。校色工具也提供了四种不同的Gamma修正方式供用户选择,分别是:Inspire 1“悟”普通模式采用的Gamma校正曲线、标准Gamma 2.2校正曲线、标准Gamma 1.8校正曲线以及Linear线性也就是不校正。这里采用Inspire 1“悟”普通模式的校正效果:

经过校色工具处理,视频颜色自然多了,视频中丰富的细节也得以保留。然后便可以直接把校色后的视频导入PR或者AE进行编辑处理,让后期调整大展拳脚了(注意,如果要把校色后视频直接导入PR进行处理的话,建议在校色工具中选择MOV格式作为输出视频的封装格式,如果选择AVI的话校色后视频无法直接导入PR,而AE则不受影响,两种封装格式均能正常导入):

导入PR后,可以对视频的颜色和亮度再进行下微调,其实经过校色工具处理的视频已经可以直接进行风格化调色了:

简单试验后,调色效果不错,LOG模式和10 bit位深的视频的确留给后期足够的调色空间,相信如果是摄影和调色的专业人士的话,肯定能更好地发挥小“悟”和LOG模式的潜能。
对于高动态范围的镜头,LOG模式的优势更为明显,以下的例子中LOG模式用Color Correction Tool转换后,画面整体会稍微偏暗,视频中低亮度区域的细节会不明显,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视频编辑软件,调整视频亮度,由于转换后的视频采用10 bit编码,视频中细节信息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留,因此,只需要简单的调整,阴影和高光区域的细节都将完整地展现出来。

首先,使用LOG模式拍摄高动态的镜头:

然后,使用Color Correction Tool进行转换:

这个镜头中,近处山的细节基本无法辨认,因此,本文使用PR的亮度曲线调整工具和亮度校正器对该视频处理:

可以看到,调整后,镜头中低亮度区域景物的纹理细节都显现出来了。然后,便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校色和风格化调色处理:

最后怀着虔诚的心,给出几帧图片的LOG版,用Color Correction Tool转换后的版本。

第一组:湖泊:
LOG 模式:

转换后:

第二组:雪山

LOG 模式:

转换后:

第三组:神庙

LOG 模式:

转换后:

Note:  大疆“悟”LOG颜色矫正工具下载链接如下:

网友A:
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

8bit转码为10bit,这种转码没有是意义的,因为画面的画质并没有一点提升。
本身拍摄的东西仅有256种灰度等级 ,通过软件把它转换为1024种灰度等级,画面的宽容度、饱和度、清晰度还是一样的。
转码技术有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发展10bit、12bit、14bit甚至更高的摄影机?这可是常识哦!

网友:
大家可以上一下度娘,了解一下什么是“位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

8bit转码为10bit ...

不太对。楼主搞混了信息和动态范围两个概念,注意到8bit的数据记录的亮度区间的最大最小值之间可以远大于8个bit(256倍),只是中间灰阶少的地方比特少而已。

网友:
技术贴要看看 。。。行家看门道

网友:
这个强大啊,跟照片的RAW差不多了,,,后期可用范围大大增加了,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对。楼主搞混了信息和动态范围两个概念,注意到8bit的数据记录的亮度区间的最大最小值之间可以远大于 ...

10bit机器拍出来画面的宽容度、饱和度、清晰度不止甩8bit八条大街,大江为什么不请专业人才来写这些软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bit机器拍出来画面的宽容度、饱和度、清晰度不止甩8bit[/backcol ...

你们家电视机1024色的?建议你了解一下gamma线的原理和用途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家电视机1024色的?建议你了解一下gamma线的原理和用途先

哈哈,请您先回荅8比特的素材转码为10比特后画质有没有提高?咖玛线的原理和用途和转码后画质有没有提升根本是两回事!请别误导小朋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家电视机1024色的?建议你了解一下gamma线的原理和用途先

哈哈真难为您了!辛苦了!咱只聊技术没其他目的~

网友:
首先赞新LOG模式,太棒了,看来DJI的确是在视频领域下功夫了
其实这个转码率没什么意义,片源就那样转换是没什么多大意义的,而且这个自动校色软件更是对画质的损失。应该想办法提高码率,现在忍者外录有ninja star,DJI应该想办法整合一个这样的设备进来

网友:
好贴,小白学习了一下。

网友:
老摇臂大战无知小白?

网友:
怎么说小摇臂兄也是专业摄影师,经常混专业影视技术论坛的,我是完全赞同摇臂兄的。8位转10位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DJI能拍LOG,这点对于专业影视制作来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虽然在8位深度下,记录色彩信息有限。但是把LOG素材给专业的调色师。还是能更好还原色彩。

网友C:
log模式就是一个和人像,风景,标准模式一样的相机照相模式,在数模转换的时候套用log曲线,把高光和阴影内容压缩到8bit的图像中,和转码没有关系,输出8bit还是8bit,不会变成10bit。但是,很好用,比gopro万恶的宽容度好多了。万恶的gopro 的raw格式还不能单独调高光和阴影,只能校准一下白平衡。不晓得i1这个摄像头的宽容度能不能到10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og模式就是一个和人像,风景,标准模式一样的相机照相模式,在数模转换的时候套用log曲线,把高光和阴影内 ...

gopro哪有RAW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opro哪有RAW格式

有啊,那个 Protune模式就是啊,用它自家的cineform软件编辑,可以调色温和曝光了,那个就是raw啦。只不过gopro本身输出的位数不高,效果不怎么好,也不能分开调高光和阴影,最多校一下色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啊,那个 Protune模式就是啊,用它自家的cineform软件编辑,可以调色温和曝光了,那个就是raw啦。只不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

8bit转码为10bit ...

刚回复你的消息被删帖了。哈哈,辛苦楼主删帖了,呵呵,噱头,不必较真。骗小白的。立此存照,看看楼主接下来是不是要勤劳的继续删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

8bit转码为10bit ...

按照dji这种玩法,gh4 岂不是更牛逼了,也来转一转,骗骗导演。做梦呢这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啊,那个 Protune模式就是啊,用它自家的cineform软件编辑,可以调色温和曝光了,那个就是raw啦。只不 ...

http://www.kinefinity.com/notes_cineform_resolve_support_win/
这个东西好,大家可能用的上
http://www.tudou.com/v/b3uBeUopWC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

8bit转码为10bit ...

显然是忽悠没有视频概念的人!只有10bit转8bit的,哪有倒着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家电视机1024色的?建议你了解一下gamma线的原理和用途先

谁说电视不能有1024色?你刚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

8bit转码为10bit ...

原文没说这个工具是用来提升画质吧,你自己硬套一个概念,然后开始批的不亦乐乎,真有才。这个工具开发目的应该是为了对接第三方软件,提供用户创作的空间。就像电影机用了S-log, C-log模式,都会给第三方软件出一个初级矫色表,保证色彩还原正常,才会开始风格化套色。
大疆这个工具应该干的类似的事儿,先把自己的LOG转成线性灰阶,色彩准确还原了,然后方便第三方软件后期统一套色。10bit是为了抑制转换过程中的精度损失。
GoPro那个studio不是干了类似的事情么,转的cineform 10bit的,国内用户们都赞的不行了,我觉得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老外做啥都是好的,给你10bit就哈上了天。遇到国货精品就被拿来批,显示出乃们的专业程度。大疆采用ProRes 10bit,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兼容苹果的final cut,我觉得比cineform兼容性好的多。至于为什么不用H.264 8bit,你这种搞电影的内行应该很明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文没说这个工具是用来提升画质吧,你自己硬套一个概念,然后开始批的不亦乐乎,真有才。这个工具开发目 ...

原文没说这个工具是用来提升画质吧,那为什么文章一开始就说"能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码流,"?都非常清楚表明:自己仅有YUV4:2:0 (8bit),而达不到YUV4:2:2(位深10bi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60Mbps的YUV4:2:0 (8bit) H.264压缩码流转码成更高码率的ProRes YUV4:2:2(位深10bit)

8bit转码为10bit ...

至少可以聊以自慰

网友E:
学过计算机的都应该知道什么是位,8位的意思是就是用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字来描述计算机图形的灰阶变化,一个8位位图的灰阶就是256级,如0代表黑色,那么白色就是255,中间都是灰度变化。假如你的相机拍摄时用的是1位位深拍的,那么张原图只有黑和白两种灰阶,此时你通过后期的方法就算转到8位,16位,这个图也只有两种“颜色”黑和白,虽然你的图变成了8位或16位,图形的并不会发生本质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过计算机的都应该知道什么是位,8位的意思是就是用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字来描述计算机图形的灰阶变化,一个 ...

这里面道道很多,不像科普书讲的这么简单。电影工业是有标准的,真要玩好拍拍,不妨多了解一下。
请注意,8位讲的是信息量,不是动态范围。比如相机可以用8bit存储10bit动态范围,0~1023被压缩成0~255,只是中间有些灰阶被压缩了,一般用LOG,不是除4这么简单。但是后期软件,比如final cut则没这么智能,不知道相机拍摄时候是否压缩过动态范围,为了避免处理时非线性导致很多问题,很多相机厂商会出个工具来把LOG灰阶转成线性灰阶,转完之后产生了大于255的数,只能用10位位宽去存。你不妨去wiki一下Apple ProRes的用途,了解一下苹果为什么设计成YUV422,为什么要用10bit,为什么市场上常见的H264用的是YUV420,8bit。所以这个软件的职责是对接后期,懂的人就懂,大疆有,gopro也有,当然山寨机就没有了,山寨机没给你考虑过后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过计算机的都应该知道什么是位,8位的意思是就是用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字来描述计算机图形的灰阶变化,一个 ...

3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文没说这个工具是用来提升画质吧,你自己硬套一个概念,然后开始批的不亦乐乎,真有才。这个工具开发目 ...

其实故事到29楼可以终结了,DJI就是这主意,8bit转10bit只是为了转换过程中尽可能无损,谁也没说是提升画质用的。飞Inspire有些日子了,感觉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成的平台上能够诞生这样的画质已经是非常不易了,如果非要把一个蛋蛋的画质去对比动辄几十万的10bit机器,那我只能说这一切有些吹毛求疵。老美全程用5D2拍的军事大片电影能上院线赚大钱没人提,用GH2拍的低成本作品也被影迷津津乐道,用蛋蛋参与几档国内的电视节目却有人说各种参数的所谓不达标,本人见过太多的客户指望你5k就能给他们拍一天,却对GH2或者3的画质横眉冷对,我去,你们歇了吧,您给5W一天我直接上斯嘉丽,让您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