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bl俯仰偶尔抖动,摸一下就好,什么情况

楼主(2015-02-02):
如题,以前没出过这个问题,参数没懂,求解

网友A:
增加一点配重给云台试试。我用定焦头也有这个问题,贴上几个一块的硬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点配重给云台试试。我用定焦头也有这个问题,贴上几个一块的硬币就好了。

谢谢吖,不折腾了,已决定全出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相机?应该是重心不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相机?应该是重心不稳造成的

嗯,确实,已经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