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1要在帝都飞,要跑到六环外,十三陵水库!好天气!

楼主(2015-02-02):
想在帝都放个飞机确实不容易,因此趁着周末带着小灰机(inspire1)跑到了昌平的十三陵水库!幸运的是当天不但天气好,水库一带风速不大!小悟可以到处飞!不过在飞的过程中,也算是体验到图传的极限。昌平十三陵水库可以说地广干扰少了吧?而且在遥控与飞机呈直线的情况下,飞机高度为70m左右,距离到了700m远以后,图传就完全失去画面和所以飞行数据。这时只能根据目测判断飞行方向,看着一个比蚊子还要小的黑点飞回来!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是在稍微密集一点的地区不就风险增多了吗?

网友A:
飞机高度为70m左右,距离到了700m远以后,图传就完全失去画面和所以飞行数据。
怎么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高度为70m左右,距离到了700m远以后,图传就完全失去画面和所以飞行数据。
怎么会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反正机子和遥控之间是没有障碍物的,因此,图传也没有号称的那么强大啦~

网友B:
那遥控上的自动返航键有用么?

网友C:
我的inspire在头顶40米高就失控返航过,你说咋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inspire在头顶40米高就失控返航过,你说咋整~~~

秦总有没有考虑过人品问题

网友:
国产的遥控器始终是个鸡肋

网友:
大疆小悟用的不是数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秦总有没有考虑过人品问题

我想肯定是人品问题,酒后驾机不应该不应该,不能怪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遥控上的自动返航键有用么?

没敢按上,感觉返航功能不太靠谱,只有等到无可奈何的情况才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inspire在头顶40米高就失控返航过,你说咋整~~~

40米就失控,这也太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