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加厚版机架挂H3-3D的问题

楼主(2015-02-02):
H4机架双扣板的 2.0的中心版 动力4110电机+1555碳浆 6s10000mah的电池  挂H3-3D云台 稍微飞高点有点风就抽的停啊  是机架安装的不对还是咋回事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检查感度设置

网友:
用什么飞控的?

网友A:
感度不对继续调

楼主:
用的DJI   V2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不对继续调

哥们,有个问题想请教,h4 680的架子,naza v2飞控,感度应该调到多少合适呀,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度不对继续调

因为看你总在琢磨h4所以请教你

网友:
2。0厚的。机架全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看你总在琢磨h4所以请教你

H4我的感度是垂直110 航向角110
其他的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