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和冲浪者X8,新手给新手的一些建议

楼主(2015-02-02):
接触航模两年了,中间因为自己的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动过遥控器,最近闲下来终于在群里找了个老师带,练了一个月左右,现在敢**飞行了。对于很多新手而言,走弯路是必须的,今天把自己走过的弯路简单说下,让更多的新手少走点弯路,早日爽飞。

一、机型选择:飘飘机、塞斯纳和冲浪者X8肯定是所有新手最关注的机型,飘飘机没有飞过不敢妄言,但塞斯纳和冲浪者来说,我更赞成新手从冲浪者入手,虽然塞斯纳看起来更漂亮,但新手的第一个飞机,多半上天不超过30秒必炸机,追求美观完全没有必要。而最主要的一点是,塞斯纳速度快,对于新手来说,更不容易操控好,一旦反舵或者出现反映慢的情况,炸机的机会较大;而冲浪者可快可慢,慢下来的时候,新手完全可以对付得过来,哪怕是错舵,也完全有机会救过来,所以,我赞成新手先从冲浪者入手。

二、关于飞行:第一次在老师的带领下飞,在天下停留时间不超过30秒炸机收场,第二次老师调好飞机试飞后交给我飞,终于能够在天下稳稳的飞几个来回。但对于降落而言绝对是新手的难点,基本上第二次飞都是由老师在帮忙降落,自己根本不敢降落,并且还是在取了起落架的前提下。因此建议新手最好还是把起落架取了练习降落,先找到感觉,等熟悉了再上起落架,否则必炸无疑。而降落的关键现在也只琢磨到一些感觉——就是降落前一定要往远处飞,尽量在进入跑道前早点把航线对准跑道,在最后一个出弯时少拉升舵,让飞机转弯过程中自然掉一些高度(这样有利于降落),在接近跑道前,让飞机高度尽量放低,且把油门尽量关小(但不至于失速),让飞机往下慢慢降(必要的时候拉点降舵,新手一般都不太敢拉降舵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宁愿拉升舵),只要高度控制好了,后面的方法大家都懂了。论坛里面很多贴子教大家如何降落。

三、关于失速: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失速,往往看见飞机往下掉就狠拉升舵,结果飞机狠抬头,自然失速,一失速拉自然马上升降也没有用,新手一般就等着炸机吧(我也是这样炸过来的)。一旦发现飞机失速,应该尽量让飞机回到平飞的过程中来,因为只有平飞了,才能够重新获得升力,切记。

以上是自己学习过程中体会到的一些经验,也有可能这些经验本来对于老手来说就有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老手能不吝教教,以便让我们新手模友能够更快进步。
这是昨天飞冲浪者的视频,希望老鸟指点指点:

网友A:
写的很不错。。入门没人带的情况还是冲浪者这种能快能慢,滑翔性能好的飞机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不错。。入门没人带的情况还是冲浪者这种能快能慢,滑翔性能好的飞机适合。

谢谢。我也是从塞斯纳转到冲浪者的,结果上了冲浪者之后,真心觉得这个飞机比塞斯纳轻松多了。

网友B:
前拉基本都不适合新手

网友C:
哈哈哈哈 我是前拉学会飞行的

网友D:
入门还是KT好咯 炸了也不心疼

网友E:
只想说,模拟器才是你的好老师

网友F:
失速不要怕,高度够的话,大头朝下的时候猛推油轻拉杆,如果高度不够,尽量调整姿态减少炸鸡损失,避免大头重下炸鸡

网友G:
本人新手,觉得还是模拟器多练习一下,培养一些正确的反应。我飞了两次冲浪者,第三次塞斯纳,感觉调好重心,也还算好飞。

网友H:
冲浪比塞斯纳 简单    降落还是  塞斯纳 练

网友:
总结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拉基本都不适合新手

就是,飞塞斯纳一天至少炸断2-3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 我是前拉学会飞行的

其实塞斯纳或者X8都能够学会飞行,只是哪个更适合新手,我觉得X8更适合,等在天上找到感觉了再换塞斯纳,相信更容易建立模友的自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门还是KT好咯 炸了也不心疼

我一开始也是做的F22,因为速度快,压力大大呀。并且每次炸机回家。KT便宜是肯定的,但不一定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想说,模拟器才是你的好老师

肯定也得练模拟器,只是练久了总感觉无聊,还是真飞才有感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速不要怕,高度够的话,大头朝下的时候猛推油轻拉杆,如果高度不够,尽量调整姿态减少炸鸡损失,避免大头 ...

对,这点很重要,对于新手来说,刚开始最怕飞高了,其实飞高了才相对安全,至少有补救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新手,觉得还是模拟器多练习一下,培养一些正确的反应。我飞了两次冲浪者,第三次塞斯纳,感觉调好重心 ...

对于新手,千万别直接飞真机,模拟器练习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冲浪比塞斯纳 简单    降落还是  塞斯纳 练

对,先用冲浪者找到降落的感觉,再上塞斯纳真正练习降落。否则直接用塞斯纳练习降落,绝对损失惨重

楼主:
主要是希望像我一样的新手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希望像我一样的新手少走点弯路。

深表钦佩!相信对新手会有帮助的

网友I:
哈哈,我飞固定翼是F4U入门,不过之前飞了6年直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也是做的F22,因为速度快,压力大大呀。并且每次炸机回家。KT便宜是肯定的,但不一定适合新手。
...

做一些慢些的嘛  腰推   尾推得KV高  桨小 飞的肯定快。做一些前拉机 微风2005是不错的好机啊  KV1000以下 用个10寸桨 飞的很慢。本身飞机滑翔性就好 飞起来就没压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飞固定翼是F4U入门,不过之前飞了6年直机

有底子,飞起来就快了。哈哈。直机比固机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些慢些的嘛  腰推   尾推得KV高  桨小 飞的肯定快。做一些前拉机 微风2005是不错的好机啊  KV1000以 ...

微风这些倒是很适合新手的机型

网友:
腰推机入门,再加上大量的模拟器练习,谁试谁知道。我第一架是傲翔,第二架是全球的电动F3A,之后练了几架3D机,现在改玩翼展1.5的轻木3D特技机了,普通航线飞行和特技均无压力。塞斯纳我从来没飞过,对我来说不飞也罢,因为我玩特技路线,几乎所有螺旋桨特技机都是后三点起落架,塞斯纳的起降方式对我无用。

网友J:
新手直接塞斯纳 从来没炸过 一个桨都没有

网友:
降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网友K:
楼主这飞机对重心敏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飞机对重心敏感吗?

不太敏感,比较好调。

网友L:
我的也是秒炸机,但是向右边偏,我检查了一下,垂直尾翼有点偏左了,修正了一下还没有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也是秒炸机,但是向右边偏,我检查了一下,垂直尾翼有点偏左了,修正了一下还没有飞呢

其实垂直尾翼对飞机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的。

网友:
我也是x8   飞得比较熟悉了  炸了修很多次 还很好飞  准备上j3了

网友:
还不错,建议尝试飞一飞Z84,那速度让你爽歪歪

楼主(2015-03-22):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不错。。入门没人带的情况还是冲浪者这种能快能慢,滑翔性能好的飞机适合。

对的,即使有人带,慢速机更容易练舵面反映,哪怕错舵也有修正的时间。

网友M(2015-04-25):
楼主在茶园哪里飞的  我也是重庆的  但应该是新新新手都算不上 第一次什么都不懂  在某宝上买了个 文盛的 J10B  飞了4 5次 每次都炸得稀里吧啦的  现在就是在想 换个好上手点 的飞机   就是在一值纠结赛纳斯 还是 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在茶园哪里飞的  我也是重庆的  但应该是新新新手都算不上 第一次什么都不懂  在某宝上买了个 文盛的 J ...

一般茶园美的厂房那里。还是冲浪者好飞,可以先找飞行的感觉,降落的事情等后面再来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茶园美的厂房那里。还是冲浪者好飞,可以先找飞行的感觉,降落的事情等后面再来说。

冲浪者 我看到 有X8 和v5  不知道 哪款耐炸点  还有 就是 冲浪者 新手一般用什么配置比较好?  2212  1400KV 吗?配几寸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手直接塞斯纳 从来没炸过 一个桨都没有

求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