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出现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2-02):
250穿越机,配置银燕2204
电机
,银燕12A电调,大疆
NAZA-LITE
带GPS飞控

网友A:
你是不是来着gps飞穿越

网友B:
听说DJI的飞控带GPS会抽风的,还是别带了,反正玩穿越也飞不远

网友C:
NAZA LITE的问题,带着GPS飞,输出很不稳定,经常性抽风(左右前后猛的自己平移一大段,然后恢复自稳悬停,据说是GPS丢星导致的方位数据瞬间变化)。但是导致电机停转和坠机我没有遇到过。我的naza lite机架是S450。

网友D:
地磁校正做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磁校正做了沒?
这些都做了的,就是飞着飞着突然抽风。

楼主:
今天换了电调又飞,飞了二块电池后飞着又抽了一次,不过这次是往右倾斜掉地,估计不是电调的原因,问题应该出在控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