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450挂山狗目视盲拍 乱飞!

楼主(2015-02-02):
山寨450机架、朗宇2216   MC.RC30A电调  QQ飞控  两轴狗台  山狗4000    天九控   没图传盲拍。误拍砖

网友A:
两轴狗台什么品牌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轴狗台什么品牌的效果不错

就是某宝上的两轴狗台,3百左右 没品牌吧!

楼主:
还行把!之前一直飞固定翼,练得眼睛还算可以,一直盯着姿态!

网友B:
有航行灯。。。

网友C:
楼主勇敢啊……车停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航行灯。。。

几个LED灯珠,为了分清前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勇敢啊……车停停机

瞎练呗!QQ飞控有点风晃悠的厉害!

楼主:
没风时候还可以,有风就不行!

网友:
雨燕限量版

网友:
一台小车,一台飞行器

网友D:
操控还不错哦!~我要是也有这个水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操控还不错哦!~我要是也有这个水平就好了

瞎练呗!

网友E:
QQ飞成这样,不容易。我实在练不出来。换了a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QQ飞成这样,不容易。我实在练不出来。换了apm。

本来也想换APM来的,怕调参调不好,QQ飞控玩顺手了也还可以。

网友:
2033年,你穿越了

网友F:
时间亮了

楼主:
哈哈哈!穿来穿去!

网友G:
麻烦楼主给个价目表吧,我也是想弄个4450或者550,

楼主用的什么编辑软件????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楼主给个价目表吧,我也是想弄个4450或者550,

山寨450机架 沉金板  55元   郎宇X2216 980  四个模友手里收的二手的 300元
30A 电调  四个  200元
QQ飞控  70元
杂牌两轴狗台  320元
山狗4000J  300元

都下来!1250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山寨450机架 沉金板  55元   郎宇X2216 980  四个模友手里收的二手的 300元
30A 电调  四个  200元
Q ...

这么组装  需要电脑调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组装  需要电脑调参吗?

QQ飞控不用调参,调整一下感度就行了,就是不如别的飞控稳,基本手上老是得调整着!不过这个价格对得起这种性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Q飞控不用调参,调整一下感度就行了,就是不如别的飞控稳,基本手上老是得调整着!不过这个价格对得起这 ...

电池是什么牌子的,多少的????

能飞多久????

楼主:
视频中电池是TCB 3S 3500 20C  大概8分钟左右!  用4300 的十分钟以上!

网友(2015-03-08):
引用 楼主:
视频中电池是TCB 3S 3500 20C  大概8分钟左右!  用4300 的十分钟以上!

楼主的起飞重量

楼主:
1680克,减重后1550克!

网友(2015-04-07):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我想请教下你QQ飞控该怎样设置我的也是天九飞控,通道的正反怎样调啊?推油门直接一边倒

网友(2015-10-04):
QQ也能飞的好

网友H:
我也是用QQ的,还在练习中。问下楼主高度是怎么控制的,我飞是时候油门保持在缓慢上升中,结果就是越飞越高,近还好(升高了就降1-2秒油门,一个刻度),远了就不好判断高度了,必须悬停调整好高度再飞。还有感度怎么调?目前还保持出厂状态。现在用的8046浆,用过大疆9443浆感觉不经炸,灵敏度稍次于804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用QQ的,还在练习中。问下楼主高度是怎么控制的,我飞是时候油门保持在缓慢上升中,结果就是越飞越高 ...

油门当然是得随时调整,QQ飞控没有定高,所以飞机高低完全靠你油门大小。但是在急停的时候需要补油增加动力。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2015-11-24):
小雨燕挺好看的。

网友:
不错,顶楼主。地方好啊,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网友:
apm 默认参数很稳的

网友I(2016-07-29):
电调是什么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调是什么品牌型号?
杂牌,不好用,后来都换好盈乐天了!

网友J(2016-08-30):
你的山狗换过镜头吗,我的山狗广角变形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