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10屏幕灵敏度问题?

楼主(2015-02-02):
我的i10屏幕很不灵敏!望有用i10的给说下你们的屏幕灵敏不灵敏呢?还有我的屏幕按动的时候,屏幕边框会有波动出现你们的呢?

网友A:
i10应该是电阻屏,稍用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10应该是电阻屏,稍用点力

嗯是的得用力按才有反应!很不适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得用力按才有反应!很不适应!

用空里边自带的触摸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空里边自带的触摸笔

知道的,不习惯用那根細棒棒!

网友(2015-03-31):
要用指甲尖,用手指就比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