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正准备飞QAV250穿越机!

楼主(2015-02-02):
一口气装了2个,还没有飞,以前飞过电直!想问一下,电池用好大,还有电机启动时会不会干扰回传图像?

网友A:
电池从3S 1000-2200mah都可用起,你说的这些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实际试一下,再找相关贴子这些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我的在电机启动时从眼镜里细看有一小点波纹,显示屏基本看不出来,不影响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从3S 1000-2200mah都可用起,你说的这些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实际试一下,再找相关贴子这些问题都有解决 ...

谢谢刘老师!我现在飞F3P,开始喜欢穿越机了!

网友:
我用1200 1500 2200 2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现在飞F3P,开始喜欢穿越机了!

哈哈,不客气,楼主和我一样,平时爱飞3D,现在也喜欢小穿越了,下一步就得上大FPV了,反正我是能飞的都搞,没事也在家用模拟器练习直机3D,现在主练自旋翻呢,科学练习,循序渐进,很快你也能自由飞翔了,加油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我本来也想着电压波动的干扰,然后还买了个12V的稳压,结果发现加不加稳压效果差不多,就放着不用了

网友:
电池我用过2600的,不带狗狗,如果带狗狗的话,一般最大只能用到1800的。
图传这玩意儿比较复杂,影响到图传质量的因素较多,但穿越机就屁股大的地方,
不,准确形容是针眼大的地方,因为它比屁股小多了。所以就其它电子设备干扰
图传方面只能尽可能地在布局方面极大限度的加以考虑,但很难避免。与其说是其它
设备干扰图传的话,到不如说是图传干扰其它设备更准备。图传应尽可能离飞控,
GPS(若有)远点。

关于图传给个建议供参考,1)在32个频段中选择一组最佳的频段,2)图传天线安装时
尽可能考虑不要被遮挡(这有点难),它的位置很重要。这两点都有助于提高图传质量。

楼主:
刘老师你的QQ是多少?今后可以多交流!我现在想做个接收天线,放在汽车上面,以后在汽车里操作!我看湖南长沙爱好者就是在车里操作!

楼主:
我订了一个肥沙HD眼镜还没有拿到货,现在还是看屏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老师你的QQ是多少?今后可以多交流!我现在想做个接收天线,放在汽车上面,以后在汽车里操作!我看湖南长 ...

几年前看的第一个FPV就是一个老外,可能是法国或西班牙人坐在小车里,遥控一个200-250级的小直升机在路上追逐汽车,老佩服了!他的天线也是竖在车顶上,那时只有单轴带副翼,我还想这小鸡哪来这么多地方装这些高科技设备呢,感觉真TM“高科技”就是挺遥远的,这才几年,现在大家都能愉快地耍起

网友:
线必须剪裁一下,最少扎一下,不然削到断线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