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油门飞行,真的假的?

楼主(2015-02-02):
10%的油门,温柔飞行,实在不可思议

网友:
很正常  要看什么电机   配多大的齿轮!

网友:
我是认真潜水学习技术的,不要打扰我,到处看看,路过帮忙顶贴

网友A:
450用3s电机,12s电池,10%的转速也不低吧

网友:
转速太低了其实不好,不在电调和电机的最佳工作转速区域,反而有更高的发热

网友:
别的先不说,这声音听着简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用3s电机,12s电池,10%的转速也不低吧

不可以~~~~我之前无意把6S电池用在3S电机上,直接烧

网友:
俺也是认真潜水学习技术的,不要打扰俺,到处看看,路过帮忙顶贴
这也太·温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我之前无意把6S电池用在3S电机上,直接烧

假如不烧,转速会非常变态

网友:
我前不久也试过,10油门飞直机
具体是这样的,我的机是logo600,注意,我的电调设置定速的,本来是50油门悬停,很稳,后来试试极限,降到30油门,可以飞,20,,,最后10,也能飞,但是转速从30到10的时候声音几乎一样,转速并没有下降,10的油门,转速实际上还是30油门的转速,我理解为电调的问题,电调最低定速到30油门了,但是30油门飞直机感觉有点晃了,可飞航线之类的,但是悬停被风吹的,降落也很小心,玩了下,最后还是设回50油门,这样转速足够,又省电,又抗风,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