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AZA-LITE出现的问题,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5-02-02):
250穿越机,配置银燕2204电机,银燕12A电调

网友:
有固定的方向?那我怀疑是虚接、电调相关问题,lite还是不错

楼主:
谢谢!回头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我的naza l 在起飞的时候一直向左后方 偏,,蛋疼

网友:
估计是虚焊,以前我也遇到过,后来把香蕉头全去了,直接焊上,就好了

网友:
穿縮機!
如樓上所說試試對調電機電調!方向是否改變或者虛焊

楼主:
今天换了电调又飞,飞了二块电池后飞着又抽了一次,不过这次是往右倾斜掉地,估计不是电调的原因,问题应该出在飞控上面。

楼主:
我的情况跟这个朋友描述的差不多,基本就是这样的问题,转载过来:大疆的飞控在我看来并不什么因为有干扰才会炸机,今天飞我的F450练习机 居然姿态模式无GPS 也会出现所谓的“干扰",当时是飞完大机机发现还有一组小电池没有用。就拿出练习机给低空练习放电,首飞是GPS 模式搜星完毕等了2分钟解锁起飞发现GPS模式飞机定不住。猜想可能是电子罗盘需要校准了吧。就降落校准。上电起飞还是定不住,会朝前飞,但是切到姿态模式就不会自动朝前飞了,心想难道是干扰。于是降下来拔掉GPS ,上电再次起飞,练习嘛就是2米高度最安全,飞起航线来,飞了5分钟左右,估计电池应该达到3.85V的存放电压力吧,看了看还在3.9V左右。就飞到面前2-3米高度慢速悬停放电,突然就是那么一瞬间,速度非常之快,飞机向导 弹一样向右边斜着“射去20多米”,第一时间遥控向左修正到最大位置直接无效果。重重炸在泥地上。所以大疆飞控的用户必须要考虑好炸机的危险性,大疆百分之百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用户炸机的。不信,你就看看您手里的大疆是怎么炸的。
用户们,大家都试想一下。 如果航拍的时候飞机在百米高空,来个导 弹试炸机。以导 弹般的速度 炸到人群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不要说你技术有多高,就是你会飞都没有救回的可能。对于这种高风险的东西,现在的用户普遍抱有的侥幸心理,认为这个只是个别问题。自己手里的飞控不会炸机的,如果不信,请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就看看您手里的大疆是怎么炸的。其实我把NAZA 和WKM 都换到F450这种小机架上面来当练习机使用,就是考虑到炸机后维修费用相对要低一点。而且练习时都是低空飞行就算炸机也不会损失太大。就算是这样,我也最终看到了无干扰的情况下 也会存在所谓“干扰”式不受控炸机。因为炸机看得太多,所以我在着手研究开发一款多飞控控制设备,飞行在空中的飞机用两套飞控 通过设备交换控制权。能在飞控出错时直接关闭其中的一套。让备用的另一套完整控制飞机。避免只有一套飞控系统。出错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飞机重重摔向地面。

网友:
炸过一次也是莫名其妙的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