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驱动 大疆 精灵2电调

楼主(2015-02-02):
手里有一套精灵2电机电调,这款电调因为有四根输入线,不知定义,没敢接。经过查阅资料发现就是一根地,一根控制LED,一根控制电机。通过单片机mega328P编程,已经可以控制电机了!

网友A:
就是pwm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wm呗?

是的。

网友:
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B:
能说说那几个线都是怎么定义的,黄,黄,棕,黄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led控制线,哈哈哈

网友:
飞控其实也属于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那几个线都是怎么定义的,黄,黄,棕,黄都是什么意思

1、LED控制
2、地
3、电机控制
4、电机控制

网友:
不就是用arduino的pwm口输出pwm嘛,10行代码都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1、LED控制
2、地
3、电机控制

为什么有两个“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两个“电机控制”

LED是单独控制的,用于显示飞行状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是单独控制的,用于显示飞行状态的。

led也是用pwm信号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也是用pwm信号控制的?

是的,是1kHz的Pwm,具体占空比请看我发的帖。

网友:
专门去学了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1kHz的Pwm,具体占空比请看我发的帖。

没有看到哪里有啊??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驱动飞控呢?有没有方法不用遥控,使飞控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