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 I visino +开关的疑惑

楼主(2015-02-02):
入手一台VISION+ ,感觉不错,但是没弄明白发射机左右上角开关的作用,先前调过悟空,开关应该是可以定义到一键返航,和切换航向锁定啊,绕点等功能啊,但是调参软件里面没发现设置项目,说明也没仔细提到开关的作用,请问,这2挡和3挡开关有何作用

网友:
下个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A:
说明书仔细看看,自定义功能需要链接调参软件,选择naza模式才行

网友:
ioc功能及模式選擇開關!還是看下說明書吧!

网友:
楼主真系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仔细看看,自定义功能需要链接调参软件,选择naza模式才行

哪吒的调参软件并不能调整V+,有专用的V+调参,但专用的里面没有找到开关定义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