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教,电直断电!!

楼主(2015-02-02):
首先为了发个帖真不容易,弄了老半天。终于可以发帖了。庆祝一下!!自己的小电直有点问题,身边也没人和我一起玩模型,百度搜索老半天也找不到问题。听说这个论坛是中国最大的模型论坛,特来求教!希望各位大神伸手相助,江湖救急!来日必报此恩!!
那么问题来了,我的电直,亚拓250,全原厂电子设备。不知为何时不时断电,有时候空中断电,或者降落稍微重一点也会导致断电,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同样的控,我玩别的电直就不会导致断电!请各位大神帮助一下本菜鸟!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
虚焊,接插件

楼主:
请问这位大哥,接插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求教“天9遥控器模拟器界面上出现2架飞机在飞,怎么灭了另1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大哥,接插件是什么意思?

有接头插口部件,另外是不是电调过热或接收机接触不良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头插口部件,另外是不是电调过热或接收机接触不良都有可能。

电调怎么才算过热?有点烫手算是过热么?我估计问题就出在电调上了~一个电调好贵- -

网友A:
手能摸就不算,可以用替换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能摸就不算,可以用替换法试试。

好的,听你的,我在买个电调换一下试试,那么问题又来了,请问15A的电调哪个牌子好?天蝎星的怎么样?还是买亚拓原厂的?

网友:
找到对应的电调设置流程图,对电调重新进行设置,是不是进入了某种保护。

网友:
你就一架吗?如果就一架那还是先查完其他部分再说。电调亚托好盈都行,蝎子的贵了点。

网友:
刚发现YT15A比蝎子都贵

网友:
估计问题是出在电调上,应该是电调过热保护了,250电直用15A的电调可能有点小了要用20A的电调,我的250是用30A电调的。

网友:
YT套机电调基本是勉强够用,你还是换个好赢20A看看,记住要问店家是飞直机的,不是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