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摆桌上没动,为什么APM+的高度显示一直在变?

楼主(2015-02-02):
        我的APM是集成了OSD的 APM+  现在APM上电之后初始的高度值1.18米,然后APM+飞控摆桌上放着不动这高度值会不停的在变,有达到过2.0米,又过一会儿降到1.5米,这正常吗?是不是气压计坏了?
        还有就是这 APM+自稳状态飞行没问题都正常,但一切换到定高模式,油门打到中位上,四轴会一上一下的抖动,而且高度也定不住,不断的掉搞直到落地。这时油门再继续推高,四轴能再次起来但高度还是一样定不住,会不停的上下抖动,四轴不是一直向上飞就是一直掉高,反正就是定不住高度。
        APM的气压计上我已经盖上了一块海绵,但问题还是依旧

配置:多轴机架为SK450,电机为2212 KV980  电调为20A  桨为1045  飞控为APM+(2.6版本) GPS为6H & 外置罗盘 起飞重量950克

网友A:
地球在转

网友B:
不变就坏了,所以海绵和卡尔曼滤波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变就坏了,所以海绵和卡尔曼滤波很重要

我这变化范围算正常吗?

网友:
测试的时候抓稳了桌子··别地球转太快,把人甩出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变化范围算正常吗?

看门外天气,是不是在挂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外天气,是不是在挂风

我是在室内测的,跟室外刮风还有关系?

网友:
表示好奇,关注

网友:
正负1m很正常吧?

网友C:
这是很动力的配置,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调好悬停值,切定高会很好的。

网友:
正常的,解锁便归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很动力的配置,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调好悬停值,切定高会很好的。

很动力的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动力的配置?

动力足够,停悬油门因该45%以下吧,输入停悬值后就不会再上下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足够,停悬油门因该45%以下吧,输入停悬值后就不会再上下窜。

是的,悬停油门是在45%以下,输入悬停值是在哪里输入的?以前用全封闭的山寨精灵机架的时候都不会上下窜,就现在用了SK450开放式的机架后就定高定不住了

网友:
室内气压受外面天气影响大,正常的范围,对于上下窜的问题,一个字,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悬停油门是在45%以下,输入悬停值是在哪里输入的?以前用全封闭的山寨精灵机架的时候都不会上下窜 ...

楼主:
这里输入的悬停值是油门的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输入的悬停值是油门的值?

对的,如果是在42%,就填入4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如果是在42%,就填入420。。。

好,明白了,回去试试,但感觉这个值 也是相对的,比如电池满电的时候可能42%的油门就可以悬停了,但等电池电量用了大半的时候可能需要50%的油门才能悬停了

网友(2015-05-07):
您好,您的这个定高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一楼神解释,不过话说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气压剂就那样,盖海绵只是能缓解,海绵尽量用黑的密度相对大一点的

网友:
吹口气,有人从旁边走过等就能让气压计显示的数值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