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疑问,求大神们赐教

楼主(2015-02-02):
昨天测试了一下失控自动返航降落,起飞前就能搜到7颗卫星以上,而且设置了返航点,然后飞到大概40~50米远,高度不明,然后关闭遥控,飞机飞到返航点的上空后以半径1.5米左右的半径盘旋降落,返航点旁边就有一个石墩,降到离地3~4米左右还是这样盘旋,这下意识到不对劲了,立马开控想把飞机控制住,谁知道开控后遥控器一直没跟飞机对上频,就这样炸到石墩上,幸好只炸断了一个桨,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请问大神们NAZA lite失控后返航到安全可视区域内是怎样拿回控制权的呢?还有降落的时候不是直线向下降落的吗,为什么会盘旋降落?

网友A:
打开遥控后S1切换下模式,才能在把控制权夺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遥控后S1切换下模式,才能在把控制权夺回

好,找个足球场再试试。但还是不明白它为什么会盘旋降落

网友:
盘旋降落应该是GPS漂移吧,正常应该是在到达返航点正上方然后垂直降落的

网友:
只有切换到姿态模式或手动模式才能结束失控保护模式,恢复控制权的。

网友B:
等下  请问lite 没有失控返航这一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下  请问lite 没有失控返航这一功能吧?

网友C:
控制模式需切換一次!
嚴重錯誤阿!說明書都沒看直接測試失控自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模式需切換一次!
嚴重錯誤阿!說明書都沒看直接測試失控自反...

不关控测试的话难道要等飞机飞到接收不到信号的地方看它会不会返航?这太冒险了吧!!!

网友(2015-05-20):
对,开控从gps打到姿态。就好了

网友:
盘旋降落可能是GPS没有装正 或者校准gps的时候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