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与831b 接线

楼主(2015-02-02):
请教下 这个怎么链接 谢谢各位

网友A:
哎,你用普通舵机模式啊,上面那4个是 十字盘和尾舵, 下面pitch是螺距, 最下面那个是接你的 12 4通道,对应 副翼 升降 方向

网友:
不懂,学习,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你用普通舵机模式啊,上面那4个是 十字盘和尾舵, 下面pitch是螺距, 最下面那个是接你的 12 4通道,对 ...

谢谢 再问下 831上 螺距接哪个 是aux1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问下 831上 螺距接哪个 是aux1嘛

应该是aux1 对应你的chanel 6通道, ch5 k8可以用做调感度,ebar没这个功能。可以不接

aux 2好像是cha7 了。你这个是7通接收么,刚刚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问下 831上 螺距接哪个 是aux1嘛

对的,就是aux 1,gear不用接,aux2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ux1 对应你的chanel 6通道, ch5 k8可以用做调感度,ebar没这个功能。可以不接

aux 2好像是c ...

831b 是8通道的 现在其他都明白了 就是 ebar 的螺距通道和哪个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aux 1,gear不用接,aux2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