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下精灵一无法连接调参软件

楼主(2015-02-02):
windows7 64位, 已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安装usber.sys, 驱动程序,但调参软件仍然无法连接飞机。飞机是正常的,在别的电脑没问题。

特寻求帮助。

网友:
上DJI官网下载相关系统软件就行了。

网友:
windows7 64位,请安装原版,GHOST安装的连接不了,应该是精减了的,我开始就是这样的,后用原版安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我也是啊,郁闷开始还以为是我电脑坏了,换了台电脑还是那样。。。我的也是win7 64。。精灵2。。。怎么解决呢?兄弟,弄好了别忘了通知一下还在奋斗中的哥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啊,郁闷开始还以为是我电脑坏了,换了台电脑还是那样。。。我的也是win7 64。。精灵2。。。怎么解决 ...

windows7 64位,请安装原版,GHOST安装的连接不了,应该是精减了的,我开始就是这样的,后用原版安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
哦,谢谢,刚接触精灵,没理解原版是指什么呢,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7 64位,请安装原版,GHOST安装的连接不了,应该是精减了的,我开始就是这样的,后用原版安装就没 ...

哦,谢谢,刚接触精灵,没理解原版是指什么呢,可以说一下吗

楼主:
上面说的“原版”不是指正版吧?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安装版的,刻录成光盘(U盘)安装,不是用GHOST镜像安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安装版的,刻录成光盘安装,不是用GHOST镜像。

哦(⊙o⊙)哦,明白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o⊙)哦,明白了,非常感谢你

多数GHOST镜像应该是精减了的,不是完全版的。

网友:
32位的才成,我上大疆那里试过

网友:
家里的电脑就是win7 64位安装版,没有任何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