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机架t motor2213 4s动力测试 (更新:达普电池平衡也太糟糕了)

楼主(2015-02-02):
之前装机提问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9190

买了块达普的2200 4s 测试4s的动力如何

云台又装回去了,带两轴云台起飞全重1290g,环境温度9度,3.5报警,悬停8分钟整
动力比3s强很多,油门响应快很多,只是声音貌似要大些,电机也开始有轻微的尖啸声,听起来有些瘆的慌
不过电机电调温度还没电池高,应该完全没问题

云台卖家说能用4s,接上去后虽然能用,但是嗡嗡声特别大,电机明明没转,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只得加个了加压模块

最后吐槽下达普,你这把线给我转180度是几个意思,还有这长如裹脚布的平衡线……
不过线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很软,相比同价位的狮子要好,正品xt60也不错
更新:电池才第二个循环,就出现了3.7,3.72,3.52,3.49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也是醉了……
2200只能放出1600……

不过貌似内阻很大,3.5报警下来居然能回压到3.75,再充满只冲进去1650……
最后求建议,打算入2600 4s或者3300 4s正式使用
3300的话续航肯定超过十分钟了,足够用了
2600 4s的花牌貌似格外便宜,都和狮子达普差不多了,重量也是花牌最轻
3300 4s 要320g左右了,会不会太重了点?

网友A:
3S 5000续航都有快20了啊

网友:
重量控制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5000续航都有快20了啊

之前用的3s5200,1340g悬停才16分钟……相当不理想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598&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7737&extra=page%3D2
这就是达普电池  没有答案   官方也不敢出来解释!纯粹缩头乌龟,大家看看去

网友B:
个人觉得,这电池,性能还是不错的,一直在用。LZ这是啥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电池,性能还是不错的,一直在用。LZ这是啥云台?

TB最便宜的300块云台

网友C:
3s 5000电池 2212电机续航是15分钟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 5000电池 2212电机续航是15分钟对吧

差不多

网友C:
你这是10寸桨哦。你知道换成2200kv6寸桨大概拉力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10寸桨哦。你知道换成2200kv6寸桨大概拉力多少吗?

2212电机带6寸桨?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12电机带6寸桨?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

我装了个320轴距异形。桨已经被限制了,最大7寸。此时手头上一套2204 2300kv6寸桨+2200ma电池,重量已经700g,你有啥建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装了个320轴距异形。桨已经被限制了,最大7寸。此时手头上一套2204 2300kv6寸桨+2200ma电池,重量已经7 ...

我也有一个320穿越,用的2212 1400kv 8寸桨,大概900g吧,手感很舒服,动力有点过了,全油门很吓人

其实机架也是限制了7寸,但7寸桨没有好选择,就倒着装,用8寸

2204我没用过,一半油门能起飞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一个320穿越,用的2212 1400kv 8寸桨,大概900g吧,手感很舒服,动力有点过了,全油门很吓人

其 ...

2204也能起飞,只是控制起来非常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也能起飞,只是控制起来非常费劲

那还是换成2208吧

网友C:
2208貌似也没有比较合适的kv值,而且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8貌似也没有比较合适的kv值,而且比较贵

对的,2208居然比2212贵……所以偶入了2212,然后动力太足绑了一节一号电池当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2208居然比2212贵……所以偶入了2212,然后动力太足绑了一节一号电池当配重

足就足吧,使劲往上面加东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