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带了gps能自己回家了,穿越更放心

楼主(2015-02-02):
cc3d手感没的说,就是只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总是担心穿远了会丢机。找朋友弄了两块taulabs的飞控(他自己根据开源资料画的板子,所以又起了个名字叫BBTL,,,),tl是cc3d的基础上搞的高级玩意,同样开源,控制手感跟cc3d一样,不过多了罗盘气压计和gps,飞着放心些。最近刚调通测完。

stablized 模式跟cc3d一样流畅,油门补偿也到位。
定高模悬停很稳,前进还是掉,似乎是以气压计为准。
定点模式也很稳,可惜的是此时只能保持当前高度,油门不能控制高度变化。

总体来说感觉不错,加了外壳也比较顺眼。
tl飞控算是兼顾了cc3d手感的同时又增加了回家功能,飞起来更放心了。运算能力和体积也是个亮点。处理器是hawk那个级别的,而且可以完整8路pwm输入,体积只有3*4cm。成本也不高,也就2到3个cc3d的价钱。

地面站界面也挺漂亮的。可以自己布置

手机录了一段悬停视频,优酷审核呢,到时候看看是不是补上吧。
悬停视频补上,小机器还是有点飘。

网友:
澶氬皯閽憋紵

网友:
不错不错哈,正期待这样的玩意儿出来,TB上之前也看到了TAB,不过看相关资料挺少的就。。

网友A:
不错的飞控,就是穿越的时候场地那么多障碍物,楼主你不怕自动返航的时候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飞控,就是穿越的时候场地那么多障碍物,楼主你不怕自动返航的时候撞上了?

总比没有强,就当多个可选功能呗,想开就开。我个人一般就是飞飞fpv,很少树林里穿,头上障碍物比较少。

网友:
见到我航大操场哈哈~~

网友B:
taulabs目前还贵呀,300多的零售价格,还不管焊接针脚。
据说CC3D也可以刷taulabs的软件,然后用自动调参找出适合自己机架结构的PID,我一顿折腾,下载地面站软件、最新固件神马的。。。结果固件是刷出来了,但CC3D的硬件不支持,起飞都困难,勉强起来了来回转悠根本稳定不住,都没敢试用自动调参就赶紧落地刷回CC3D了。

网友:
这个更不错啊

网友:
不错不错哈,正期待这样的玩意儿出来

网友:
又见牛人,顶一个

网友C:
量产了吗?有出售不?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D:
搜了一下某宝,果然是广告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了吗?有出售不?这个可以有啊,

目前一共就做了两块。自己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了一下某宝,果然是广告贴

只是用到了就发个总结的帖子,别误会。再说飞控牌子多了去了,mwc,kk,apm和pixhawk甚至dji谁没发过介绍帖和装机测试帖?
taulabs在某宝上确实很多,可哪一个板子是这样的了?那么多家集体发帖子还就宣传了一个和自家商品不一样的飞控板?

思维方式也是够强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ulabs目前还贵呀,300多的零售价格,还不管焊接针脚。
据说CC3D也可以刷taulabs的软件,然后用自动调参 ...

嗯,确实比cc3d贵,不过硬件成本绝对不过300那么夸张。cc3d确实可以刷tl固件,起飞困难可以看一下是不是filter setting那里选错了,一般只要用到compensation 就好,navigation 直接选none。罗盘禁了,应该就可以飞起来了。还有飞行模式就留2个,一个stablized一个autotune就好

网友:
250也能高富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比cc3d贵,不过硬件成本绝对不过300那么夸张。cc3d确实可以刷tl固件,起飞困难可以看一下是不是f ...

收到,明天再刷一次试试看。谢谢指点,有疑问继续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