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给了套伺服电机,实在不知道怎么用,懂伺服的大神帮看下啊

楼主(2015-02-02):
想改成小车床的主轴,无奈对伺服电机一点都不懂,大家帮看看,安川850W的,驱动板上写三相220V,要是改成小车的主轴怎么才能弄转啊

网友A:
这个转数才1500 做主轴有点低了 呵呵 哪天想出的时候可以P我

网友:
      好东西可惜我不懂伺服,只要帮顶的份了。

网友:
      850W配的床小,小床配1500转的主轴感觉够用了,主轴用伺服主要用在车丝扣,高转速也就是在车外圆上光洁度高,虽然对车工不太在行,28年的机床修理对机械合理的配比也是有一定的经验,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数才1500 做主轴有点低了 呵呵 哪天想出的时候可以P我

可以用同步塔轮来加减速

网友:
这个变频器调高点,速度也可以提上去的,不止1500

网友:
小白菜帮不了你。惭愧。

网友:
下载说明书 按说明书 做插头 连接好 就能转了

网友:
我有个高转的,你要不要?

网友:
这个应该接 mach 3,才能转吧,plc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