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在使用PM电源供电时,如果同时使用多个带BEC供电 ...
PIXHAWK在使用PM电源供电时,如果同时使用多个带BEC供电的电调,接入OUTPUT时如何处理

楼主(2015-02-02):
PIXHAWK在使用PM电源模块供电时,如果同时使用多个带BEC供电的电调,接入OUTPUT时如何处理?

网友A:
电调端只接一个5V線,, 其余的挑了,, 偶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我也是打算这样做,好像这方面的资料还太少啊

网友B:
电调是ubec就接一个好了,线性bec全接无妨,偶六个都接,没问题的,还多六个保障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是电调的线性BEC,为保险起见,还是接一个算了
我是Y3,三个电调,一个给舵机供电,一个给飞控OUTPUT
另一个后备了,好像PM电源模块上面带UBEC
UBEC电磁干扰大,我都不想用PM模块了。。。

网友C:
那要使用不带BEC的(如铂金30A)时,要自己加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