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miniosd的情况

楼主(2015-02-02):
APM连接数传和miniosd,接线如下图:

图传用的TS835,带5v输出给山狗
目前的状况是,如果按下图连接,GND应该是电流过大,马上持续升温,只敢拔电,要不非烧了不可
判断是共用地线,导致GND电流过大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即使不接APM过来的+5,只要接地和RX,一样升温

如果只接OSD右半区,APM不接电,那么靠右半区的12V输入能把APM点亮,有图像无数据

只接左半区5v,图传正常接电,可看到数据,无图像

自己研究了几天,还是不得要领,还请有经验的帮忙看看

miniosd左右半区桥接的通断与这个没关系,都试过了

网友A:
osd不用接电 飞控供电 不过 最好买5.4V的BEC 否则电压经过APM供电后会降到4.6V OSD可能不会启动 楼主如果用电调供电的话 可以把OSD上的红线挑出 接到飞控output的中间那根针上 就是直接接到电调的红线上就可以了 12V的正极那边直接断开TS835直接接摄像头的正极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sd不用接电 飞控供电 不过 最好买5.4V的BEC 否则电压经过APM供电后会降到4.6V OSD可能不会启动 楼主如果用 ...

你是说,osd本身是不需要12v供电的对吗?只需要5v就可以工作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都画了,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ts835是5v,832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osd本身是不需要12v供电的对吗?只需要5v就可以工作了对吗?

APM miniosd本身是5V供电的 但可以从图传那里12V供电 只是这样的话OSD本身会出现发热严重的现象 看下APMOSD接口定义 有根是5V的可以直接给OSD供电 只是一般APM这个接口会出现压降0.4V 有的时候会让OSD无法工作 我现在用雷家的BEC 5.4V的 所以直接给OSD供电了 不信楼主可以试试OSD只和飞控连接 其他不接 给飞控上点 OSD灯也会亮 只是如果电压不足的话不工作 如果是用电调的BEC供电的话 4.6V OSD很可能会不工作

网友:
当然 看楼主的图 估计是电调供电 可以看下OSD接飞控这边 有一个针脚是正5V的 可以用一跟接收机用的那种杜邦线 直接接output也就是插电调的接口上的+5V上就可以 也就是CH5678通道的中间那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osd本身是不需要12v供电的对吗?只需要5v就可以工作了对吗?

其实很简单,
osd是叠加原理,
osd与电传都是rx接APM的Tx,自身5v工作。
叠加部分是摄像机+图传,一般摄像机与图传视频叠加,共地线。然后各按12v或5v供电。

楼主:
楼上的都理解,也早就试过,我的疑问还在于一个是osd低压区只接rx和GND,高压区接12v,同样烧地线!不接+5V都可以形成回路一样
但是看泡泡的视频,两边都可以接

楼主:
故障点找到了!

终于找到出问题的地方了……就是共用一个电池的原因。
飞控电调用T插供电,图传想用平衡头供电,结果就是烧地线……………

换两块电池分别接电,一切正常………

姥姥~难道又要增加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点找到了!

终于找到出问题的地方了……就是共用一个电池的原因。

不用啊 OSD不要用电池供电 把图OSD的12V去掉 直接找到OSD接飞控的正极电 一般是接飞控上的红线 但那里一般会有压降 只有4.6 把红线挑出来 用舵机插头并接到电调那端的正极上 OSD最好不用12V 否则温度会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点找到了!

终于找到出问题的地方了……就是共用一个电池的原因。

加个dc-dc电源模块,搞定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5-03-20):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osd本身是不需要12v供电的对吗?只需要5v就可以工作了对吗?

只要5V,前提是焊盘要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