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H3-3D云台初始化后的角度,大家帮我看下正常吗?谢谢

楼主(2015-02-02):
我的云台初始化后是斜向下看的,如图:

拨动 遥控器的滚轮,逆时针 是抬头,顺时针 是低头,最低能垂直看到下面。
因为是玩250穿越,他的摄像头是水平的,H33D初始化后是斜向看的,不知道这样的角度对不对。
第一次玩航拍,感谢指教。

网友:
你用的山狗吧?

网友:
估计是和GOPRO的重量分配不一样的 我也是新手 猜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正常的~~你可以尝试调节调参下的数据来根据你的需要做调整

网友B:
没问题的 用微调 把位置调上一些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你可以尝试调节调参下的数据来根据你的需要做调整

谢谢知道,05年的老模友了

我想问下,在一般的航拍的时候,摄像头是不是就是朝着斜下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 用微调 把位置调上一些就ok了

谢谢。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正常!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05年的老模友了

我想问下,在一般的航拍的时候,摄像头是不是就是朝着斜下方的? ...

如果是狗3
可以用手机app蓝牙连接相机(只能近距离,远距离要加图传了) 看你拍的角度是否合适 根据屏幕显示调整俯仰角度

网友:
遥控器的云台通道可以控制俯仰的,你的比例通道在什么位置,云台自检完以后就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05年的老模友了

我想问下,在一般的航拍的时候,摄像头是不是就是朝着斜下方的? ...

基本默认都是45度   因为你上下俯仰  45度正好是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