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图传怎么接线

楼主(2015-02-02):
就这一款,本来给的有线,被我弄断了,然后就想直接焊上去,无奈插口的地方比较狭小,不太好焊
请教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能焊,比如下面有五个焊点,由于手里没有万用表,我就用LED灯试了一下,发现和左边的线相通,就是阻值不一样,分不清都是哪根线
有没用用过的大神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知道的大神,求指点

网友:
顶了,楼下解决

网友:
哇。。。真的好迷你

网友A:
200mw图传,上面标识了接口定义了,左侧端口pin就是对应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w图传,上面标识了接口定义了,左侧端口pin就是对应标识。

先谢谢了,左边接口我知道,就是地方太小,不好焊,想问一下正下方的五个触点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左边接口我知道,就是地方太小,不好焊,想问一下正下方的五个触点分别代表什么

产品问题,何不问店家。。

网友B:
接左边就行,你还接下边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左边就行,你还接下边干吗

左边太小了,焊不上,又不想用配的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太小了,焊不上,又不想用配的接线

用插线是最方便的,如果你不想用那就没办法了,你如果有万用表的话测量一下看左边脚有没有跟下面的通,如果不相通那就不能用了。

网友:
附近家电修理铺借个万用表不就结了!话说自己没有万用表很麻烦的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