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自旋翻不知翻得对不

楼主(2015-02-02):
?x&sharefrom=android

补上X3飞的...感觉舵量还是小了点要是能多旋一圈就标准很多了

希望高手在指点一二

网友:
流畅,干净利落,果断上真机

网友:
干净利落,果断上真机

网友A:
静待真机视频出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待真机视频出炉

飞了一段x3的晚上出炉

网友:
请教手法

楼主:
单单练手法练出来是不行的..要一步一步来从小旋翻开始练吧在练半圈自旋翻

网友:
俾人经验,首先 你应该用 550-700 模拟器练习,你那用的800 然后 定点 刚开始大概6圈翻一下 显示器上的误差大概是3-5厘米的样子基本上可以说稳了,然后再3圈 再一圈自由练习,当然速成 你这样练也不错.

楼主:
现也是在自旋多圈在翻

网友:
打酱油的飘过。

网友B:
模拟里面玩的很好啊,可是x3飞的差点意思
太高了,也不好看姿态啊,离地5m到10m足够救机的。

网友:
注意控制螺距,开始练的时候,正倒悬停的位置可以多转几圈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里面玩的很好啊,可是x3飞的差点意思
太高了,也不好看姿态啊,离地5m到10m足够救机的。

真机有压力在加上X3沒大机稳

网友:
不错啦!是那个意思,只是有点手忙脚乱。可以刻意飞慢一些,找找准度。

网友C:
比我好,我现在真机只敢飞一圈,还不敢连续自旋。楼主个高度够保险的,我练的比你还低一些。现在的目标不是连续翻是把高度降下来,降到4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好,我现在真机只敢飞一圈,还不敢连续自旋。楼主个高度够保险的,我练的比你还低一些。现在的目标不是 ...

是的.自感觉练自旋翻都没有炸过反而练别的动作炸炸的不少.在高空练熟了在练低空

网友:
正翻倒的时候很标准  倒翻正的时候还差点没有修平

网友D:
不错哦,真机上翻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真机上翻过吗

上面好几个视频呢就是不够定点

网友(2015-04-01):
不错,是自旋翻。应该做的慢些,在做好定点。拙见

网友:
技术超很强,